VB6中,在哪里更改“打开文件”的时的默认设置?【恢复】

楼主(2008-12-26):
如题,谢谢!

网友:
我的电脑中打开你要设置为默认目录的文件夹,右键选-创建快捷方式 , 右键-剪切 ,然后打开vb6每次打开的文件夹,在那个目录里选粘贴,这样每次就可以直接到你的工作目录了。

楼主:
4楼,能再描述得详细点吗?找了好一会,没找到。

网友:
在Windows里面设置的,在应用程序属性里面的起始位置里设置一个你希望达到的“根”。

网友:
vb的recent里面应该有吧?使用过的目录。

楼主:
怪我没说清楚,因为电脑内的东西很多,有时目录也很深,打开VB后,要找VB的工程文件,但VB中总是指向其默认的路径,

我在用protel时也有这样的问题,找了很久,未能找到。

网友:
你用的是通用对话框么?

CommonDialog1.InitDir = "d:\"

CommonDialog1.ShowOpen

initdir 返回设置初始化文件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