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 地址重叠??【恢复】

楼主(2008-12-26):
如题 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fs,调试时可以看到其地址为 0x200032FC,因为fs是一个结构体所以其地址跨度范围从0x200032FC~0x20003525

在main函数中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 fp,fp也是一个结构体 ,且其中有一个指针指向fs

fp的地址为0x200034CC,在0x200034D0地址上有一个指针指向fs,即在0x200034D0中存放的是0x200032FC

这样 fs 与fp 的地址重合了

         Location

fp       0x200034CC

 -fs     0x200032FC~0x20003525

这样当更新fs的内容是就会将fp的内容也删除了

尝试过将fp也定义成全局变量,但引起内存报错

请问各位,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局部变量应该是放到栈中的,你检查一下SP的值,是不是堆栈区与这里重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