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有多种孔径的孔,每次用一种钻头,钻完后再换一次钻头? 【恢复】

楼主(2008-12-26):
如题!谢谢

网友:
这个更加牛,冲好铜皮以后放到塑胶模里面注塑,大电流的时候用。

网友:
晕 不用换刀 这么牛逼

我见过 一些大批量的 别是好像是有个模具

冲压就可以了 个个去钻太费时间了

网友:
不用换钻头的,看你的软件怎么设定了!

加工中心换刀是为了照顾加工效率的,分粗加工,半精,精加工,钻铰螺纹等不同工序所需的刀具!

而电路板其实就是一道工序!换什么刀?

网友:
     是的,小孔径的孔都要换钻头的,比较大的孔可以走圆铣出来。

     加工中心都要换刀的呵~~

网友(2009-03-12):
图不清!头晕

网友:
【2楼】 jiugui2008

我板子上有0.3的孔, 0.6的孔和1.0的孔的话, 不换钻头的话怎么打出来?

网友:
不换刀的话用0.2的铣刀铣好了。

网友:
【7楼】 shyany
多费刀啊. 反正工厂加工都是换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