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哪些办法对电机测速??【恢复】

楼主(2008-12-26):
没发现大家讨论过测速的东西,(要不就是我没看到),大家都用什么办法测速来的?光电的还是增量编码器还是……?

网友:
to 【3楼】 scsoftware

对于BLDC来说,过零检测再不可靠,误差也不会超过60°电角度,因为这个检测准确程度直接影响到换相输出,而转子的实际位置在总体上讲是与换相操作严格同步的。如果是7对极电机,则转子位置测量误差在±4.29°以内。如果误差超过这个范围则会立即出现失步故障,后果就是停机。因此BLDC利用换相来检测转速,误差仅来自采样方法和时钟精度。

网友:
示波器,光电池,led手电,很准的

网友:
电调程序里不是有换向程序么?里面加个变量就能测转速了~

网友:
不同的电机测速有不同的方法的,比如直流有刷电机可以用电刷与换向片交替通断来间接检测,

也就是说采用无位置传感器测速度。也可以用反电动势测速

网友:
光电。呵呵。小激光测的。还没做好

网友:
发电测速。

网友:
曾经我们玩智能车的时候做过测速的东西,那时候觉得光电编码器实在是太贵了然后就自己DIY了一个光电的测速,感觉那个在低速的时候精度还可以,速度太快后光电开关管和后面的整形电路不知道是哪块的问题反正就是响应不过来了,测出的数据就有偏差了~~~

PS:感觉编码器的缺点就是贵,而且体积稍大~~~

楼主:
在淘宝看光电编码器都挺贵的,已经做成四轴的朋友们,你们的四轴上面用的是什么?还是1楼说的电路测速?觉得电路过零测速不是很可靠呢。看别人用光电开关做测速,不知用在四轴上,参数可行不?

网友:
电调不是要检测过零进行换相的吗?电角度和机械角度的关系也是确定的,所以电调自己知道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