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TMR0调试遇到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恢复】

楼主(2008-12-26):
RD口接LED灯,程序如下,在proteus上仿真时可以正常运行,LED会闪,下载到单片机上时LED灯就一直亮着了,好像是定时器没有产生溢出,请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

;在程序中调用定时器TMR0实现的延时程序完成点灯功能

;*******************************************

STATUS                EQU                03H                ;定义状态寄存器

PORTD                EQU                08H                ;定义端口D的数据寄存器地址

TRISD                EQU                88H                ;定义端口D的方向寄存器

RP1                        EQU                06H                ;定义状态寄存器中的页选位RP1

RP0                        EQU                05H                ;定义状态寄存器中的页选位RP0

TMR0                EQU                01H                ;定义定时器/计数器0寄存器地址

PCL                        EQU                02H                ;定义程序计数器低字节寄存器地址

POTION_REG        EQU                81H                ;定义选项寄存器地址

INTCON                EQU                0BH

DATA1                EQU                6                ;定义TMR0寄存器初始值(250=256-6)

COUNT                EQU                20H                ;存放延时次数

;*****************主程序开始****************

        ORG                00H

        GOTO        MAIN

;*******************************************

MAIN

        NOP                                        ;设置一条ICD必须的空操作

;*****************初始化********************

        BSF                STATUS, RP0        ;转到体1

        BCF                STATUS,        RP1

        MOVLW        07H                        ;设置选项分频寄存器内容

        MOVWF        POTION_REG        ;分频值设为1:256

        MOVLW        00H

        MOVWF        TRISD                ;设置端口D为输出

        BCF                STATUS,        RP0        ;转到体0

        BCF                STATUS,        RP1

;***************初始化结束******************

START

        MOVLW        0FFH                ;将0FFH送到W

        MOVWF        PORTD                ;点亮端口D上所有的灯

        CALL        DELAY                ;延时1280ms

        MOVLW        0FH                        ;将0FH送到W

        MOVWF        PORTD                ;只点亮端口D低4位上所有的灯

        CALL        DELAY

        MOVLW        0F0H                ;将0F0H送到W

        MOVWF        PORTD                ;只点亮端口D上的高4位所有的灯

        CALL        DELAY

        MOVLW        00H

        MOVWF        PORTD                ;灭端口D上的所有灯

        CALL        DELAY

        GOTO        START                ;循环

;*****************延时程序开始***************

DELAY

        MOVLW        14H                        ;设置循环延时64MS的次数为20次

        MOVWF        COUNT

LOOP1

        BCF                INTCON, 2        ;清除TMR0溢出标志位

        MOVLW        DATA1                ;TMR0赋初值

        MOVWF        TMR0                ;启动定时器

LOOP

        BTFSS        INTCON, 2        ;检测TMR0溢出标志位

        GOTO        LOOP                ;没有溢出,继续检测

        DECFSZ        COUNT                ;判断计数次数是否满20次

        GOTO        LOOP1                ;计数没结束,继续

        RETURN                                ;返回主程序

;*************************延时程序结束*******************

;************************程序结束***********************

        END

网友:
我不知道你所使用的芯片及芯片配置,芯片配置的WDT关闭了没?不关闭将会不停的复位,造成程序执行不到关闭状态。

楼主:
我是用查询的方法判断定时器有没有溢出的,没有使用中断功能,因此不用下面两语句吧

MOVLW   0xa0 ;

MOVWF   INTCON  ;全局中断允许,定时器中断使能

另外,为什么我的程序仿真就可以正常运行呢?搞不明白

网友:
              INTCON没有初始化

              MOVLW        07H                        ;设置选项分频寄存器内容

              MOVWF        POTION_REG        ;分频值设为1:256

              MOVLW   0xa0

              MOVWF   INTCON  ;全局中断允许,定时器中断使能,如果没有使能的话怎能么会有TOIF溢出置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