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买的电调都是通过接收机控制,我想用射频发送数据,ARM接受后控制电调怎么办?【恢复

楼主(2008-12-27):
外面买的电调都是通过接收机控制,我想用射频发送数据,ARM接受后控制电调怎么办?

本贴被 xixijay198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7,15:44:47.

楼主:
外面卖的电调是什么原理换相的呀 是不是按预定的时间切换?

网友:
如果我没有搞错,应该是周期20mS,脉宽1~2mS的PWM波形来控制舵机的转角或者通过电调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
接收机发给电调是PWM波行吗? 还是通过脉冲的宽度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