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提供的方案大都是读125KHz的RFID卡,请问写卡方案(电路和程序)是如何设计的,请介

楼主(2008-12-27):
各位大虾提供的方案大都是读125KHz的RFID卡,请问写卡方案(电路和程序)是如何设计的,请介绍一下设计思路,哪儿找到例子参考一下,谢谢!

本贴被 hila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7,13:58:29.

楼主:
T5557卡就是125K,为何不能写?

网友:
125K的卡可以写吗??????

网友(2010-03-16):
我顶上去,希望有高手解决~~

网友(2010-08-20):
谁懂啊,来讲一下啊啊!

网友(2012-05-03):
也有此疑问

网友(2012-08-24):
我知道可以写,但是我没弄过

网友:
顶起~~期望高手给咱上上课

网友:
T5557是可以读写的,你只要要T5557卡的协议来就行了,有写命令的,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读写芯片可以是U2270B或分立器件都可以,

网友(2013-06-14):
也在查资料,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