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测量电池内阻【恢复】

楼主(2008-12-27):
大家讨论下电池内阻如何测量?

楼主:
9楼的还能给个详细的方案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有点思路了.

网友:
用LCR表测比较准

网友:
楼主,能把IA4421的收发程序给我参考一下吗,非常感谢.
可发油箱liurengui12@sohu.com ,真挚希望你能帮帮忙.

网友:
精确测量需要专用的测试仪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不过我一般都用100HZ的交流小信号激励,
为什么现在用1KHZ的也有,100HZ的激励也有啊?我测试了两种方式出来的内阻数字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专家说电池的内阻和交流信号的频率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么说的话,内阻的数值在不同的频率下应该是一样的了?这个有疑惑了。

怎么样才能识别和衡量内阻的正确数值。

网友:
1:直流测量:(Von-Voff)/I  Von=充电时的电池电压,Voff=没有充电时的电池电压,I=充电电流
2:交流测量:电池上加一个1KHZ的交流恒流源,然后测量流过电池的电流(I)和该电流在电池两端产生的交流电压降(V),由此可以导出阻抗R (V/I)。交流信号频率一般都选择得可以忽略电容的影响,测得的数据实际上就是电阻。

一般简单应用可以用方法1,专业使用一般是方法2。
方法2的应用资料如下:

网友:
常见做法是在电池上叠加一个交流小信号,测量交流信号的幅度和电流

网友:
楼上所说的方法是正确的也是准确的
电池内阻值是变化的

网友:
5楼的 , 我是空载测试一次电压 , 得到一个值 V1 , 然后很短暂的带恒流负载 , 再测试一次电压 , 得到V2 , 这样就可以比较简单的计算出内阻 , 当然也可能不是很准确 , 但是很简单。

网友:
电池放电(恒流)电压不是线性的,LS如何算出内阻?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空载测量一次电压 , 然后带恒流负载 测试一次电压  , 根据两次电压的差,,和电流 算出内阻。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电池,是蓄电池还是其他电池?

网友:
做充放电曲线。

网友(2011-01-04):
可以用电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电桥的

恩,原理是相通。不过,觉得将来应该是个频谱的概念。

网友(2011-11-24):
一起详细讨论交流法测量电池内阻的讨论!

网友(2012-08-24):
用电流检测芯片检测电流

网友(2013-09-29):
马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测量一次电压 , 然后带恒流负载 测试一次电压  , 根据两次电压的差, ...

恩 这是一个简单的粗略估计内阻的好方法

网友(2014-07-08):
看着挺不错啊,再想想

网友:
写的很好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