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发射和接收型号【恢复】

楼主(2008-12-28):
我只用过接收头1838. 请问各位都用的什么红外发射和接收型号? 要做小车避障, 请给个参考

楼主:
楼上,我没用过发射,能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
用松下的吧,国产的好多性能不良,我用过,受电机干扰很厉害,后面换松下的PAN4611就好了。发射我用555振荡在38K,用555的使能端做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