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完美的PCB雕刻,使用3.175柄的0.8mm雕刻刀,用热风枪加热,然后用钳子撕皮 【恢复】

楼主(2008-12-28):
刀,一把刀,一把好刀,一把好的雕刻刀!

昨天不用锥刀雕刻,直接使用0.8mm的PCB雕刻刀,大家来看看效果

除了走线惯孔用的是0.4mm的钻针之外,都是用这把刀解决的

网友A:
看来阿莫的小机机推出之后,PCB厂商的打样生意会直线下降.............................^_^

网友:
楼主,你这PCB好多过孔,请问过孔怎么与背面的走线连通呀?

楼主:
请看以前的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10450&bbs_id=1027

网友:
感觉还是腐蚀更轻松,不过用来雕外壳的孔还是很好,

网友:
过孔是用导线连接的?

网友:
做得太精美了!

期待楼主更多的经验总结与传授。

先置COOL 鼓励一下。

---------------------------

楼主用的是3.175的标准PCB工业钻刀。 市场上有大量的台湾或日本品,可以购买到较高品质。

想问一下楼主: PCB的空白部分,是你用手撕掉的,还是直接让雕刻机雕走的?

网友:
楼主雕的很精美,不过,用雕刻机做PCB应该生成类似刀路才节省雕刻时间:

网友:
楼主说过办法了,用热风枪加热,然后用镊子撕皮,很快很方便,我也这么用。

网友:
这个也要撕皮吧

刀去哪里买?淘宝有楼主的这样的刀吗?

网友:
【9楼】 robinyuan ,

我们到时邮购部也会有这类的3.175刀柄提供(我们有许多测试样品)。并且会有相应的夹头提供。

我们的雕刻机只需要更换一个夹头部件,几十元(不需要工具,用手10秒就能更换),就能支持3.175的刀柄。

当然,淘宝上也有这类刀。品质好点的应该在18-38元之间。(几元的大家不妨一试,不过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然后用镊子撕皮,很快很方便 ------的确是好方法。。。

楼主:
我用的刀是,专门雕刻PCB的,大概25块钱一把,不像一般广告雕刻刀那么容易断。不过刀路吃的浅,可以走得快,吃得深,就要走得慢,否则也要断刀。这次雕刻的深度调得不错,只把铜箔雕断,所以看起来很漂亮。我都吃了一惊。

回【7楼】 zy1227 ,就是你说的方式,加上撕皮,焊接时才不容易短路。

要把铜箔雕掉也可以,CopperCAM程序里有这个功能,不过太费刀了,可能要雕半天。

网友:
【12楼】 zhaomq ,

刀好,还要有一个前提:你的PCB要很平直。如果不平直,怎么样的刀都没有用 :)

有什么经验?

楼主:
我的PCB应该也有厚度不均匀的问题,有些地方感觉雕得稍微深了一点,不过瑕不掩瑜。电路板能工作是最重要的。

撕皮的好处是,你可以知道你的电路板铜箔的厚度,摸得出来,还能用卡尺量一量,如果对铜箔厚度有要求的话。

有些板子买来很厚,结果铜箔很薄,感觉这个板子就次了。

楼主:
以前开始摸索这个方法的时候,自己要求也不是很精确,雕出来大概都能用,现在精益求精,对一些地方也比较讲究了。像阿莫机器的台面我就很欣赏,有绝对平整的台面,对雕刻线路板有很大的好处。

我的Z轴对刀:我用"短路会叫"的电表,测棒一头用鳄鱼夹,夹住雕刻刀的上端,另一测棒就抵住电路板的铜箔,先是快速下刀,接近时,改成寸点下刀,觉得差不多了,改成微动下刀,直到电表叫了,表示到达对刀点。因为我设定刀的深度是0.2mm,我觉得多了,所以在提刀2次微动,然后按Z轴对刀,完成。雕完就是上面的成果。对刀时下刀也要小心,快了也可能断刀。

网友:
这个PCB都雕成艺术品了,用的什么JJ呀

楼主:
阿莫这个JJ的机械精度是没得说的,也能完成,就看控制器好不好用咯。我用的是上海洛克的啄木鸟雕刻机 -)

楼主:
直插件和贴片混合电路,单面板设计的好的话,用这把刀一次就搞定: 雕刻线路,钻孔,开槽,裁边

网友:
to 【10楼】 armok 阿莫~

咱们的JJ不直接支持3.175嘛?~~~更换哪个部分能够用3.175呢?~~~

网友:
漂亮!

阿莫: 一般人调机,可以雕刻到如此吗?

网友:
【20楼】 huanxian

阿莫: 一般人调机,可以雕刻到如此吗?

-------------------------------------

只要你的PCB板平整,并且使用合格的刀具。如果雕不出这种效果,你找我退货 :)

网友:
【19楼】 amazstar

咱们的JJ不直接支持3.175嘛?~~~更换哪个部分能够用3.175呢?~~~

-------------------------------

我们在出货时,可以就按 3.175的夹头装配。这样大家就能直接使用。

雕刻机本身我们只配一种夹头,不过我们有十几种夹头供大家选购。(其实一般用户一到两个夹头已经够用)。

网友:
记得楼主好像不是用一般的雕刻机吧?效果真的不错,快赶上热转印了。

网友:
啄木鸟雕刻机,雕刻机里的战斗机!

网友:
请问过孔怎么与背面的走线连通 ?

网友:
zhaomq 的雕刻机是多少钱的?

呵呵,我们的JJ肯定也能做出这种质量 :)

网友:
to 【25楼】 dawho

常用过孔方法有:

铜线+补焊(一般有个凸包,不方便放在贴片元件下面)

过孔钉+补焊(没用过)

贴片0欧电阻+补焊(只支持少数几种板厚和孔径)

铆钉(不适合小孔)

银浆(成本高)

石墨(没用过)

化学镀铜(这个是专业级的,没用过)

等等

楼主:
2W多,呵呵,大材小用。

阿莫2500元的机机足以。

回【25楼】 dawho ,请参考旧作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10450&bbs_id=1027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7531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haomq&bbs_id=1027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1628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haomq&bbs_id=1027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0893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haomq&bbs_id=1027

网友:
我朋友的厂也有一台2W多元的啄木鸟,用于广告雕刻机的。

带网络打印接口与USB接口。我说的内部带一块电脑主板的,就是这种机。

楼主:
眼尖的朋友可能可以发现,现在的作品与以前的作品相比,走线的周围没有明显的刻槽痕迹,因为下刀的深度调整得宜,雕完的时候只有些许的铜屑,而没有大量的纤微粉末.

网友:
【30楼】 zhaomq,

仍是我上面一直提到的问题: PCB需要很平整才行。

我们以后会开发一款专业的PCB雕刻机,可以在不平整的PCB上雕刻(甚至能在球面上雕刻),技术要点是解决在不平整的雕刻表面时,仍能计算出准确的下刀量。

目前的Z轴,只是机械式的接受从电脑来的信号,根本不知道PCB是否平整,导致有些地方雕刻得深一些,有些地方雕刻不到。

zhaomq能解释一下,是如何做到这样平整的吗?

楼主:
两个芯片已经能工作了.mini usb 贴片接头用起来很爽。

上几张照片给大家欣赏,这次的铜箔线路刻得很平整,没有齿痕,是一大特色

网友:
【32楼】 zhaomq

的确,PCB能雕刻出这种效果,可以用“完美”形容。 就算是德国的20W元的机器,也不会什么超越。

当然,稳定性,易用性德国的肯定更强. 你可以偶尔雕刻出一次这样的作品,但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这样。德国的机型估计就容易得多。

zhaomq 能向在大家解释一下,如果做到PCB板的平整?

网友:
效果已经很让人满意了,佩服
不过问一下,为什么有些孔边缘看上去有些翻边,有些孔却没有
不知 zhaomq 打孔的时候有没有用的是什么材料的盖板、垫板?

楼主:
【31楼】 armok 阿莫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很难解决,除非花大量的银子堆出来的高端设备(机械反映要很快) 相对简易的手段就是:
1 平整的工作平台,就像你设计的这个,直接使用,而不是像我现在做的方法,加一块PVC的板子在下面,然后用直刀把表面扫一遍,扫平,我认为,这个平面,不如你现在的工作平台来的好,因为它会有热胀冷缩等的变形问题。不过加PVC板有个好用处,就是直接可以往PCB板打孔,开槽,切割板边。
2 质量别太次的PCB板,一般都能够使用的。误差不会那么大,雕刻出来深浅差异很大的经常是工作台面的问题,我下面还贴了双面胶的,不过贴之前,我会用装修刮墙用的的刮刀把台面杂物刮干净 -)个人的小技巧
3 一把好的刀。我这次雕刻的时候,我把吃刀的深度调浅了,雕刻速度可以加快,一个小时左右就完成一个面,以前我都用了4-5个小时,呵呵。
4 Z轴0点对刀,刀路的深浅等的综合因素,调整好,相信都能达到这个效果。

楼主:
【34楼】 h2feo4 无机酸
哈,眼尖。应该是我钻孔的深度不足,因为这把刀尖是60度角。撕完皮,我只用砂纸轻轻砂了一下,多砂几下也能把这个砂平。不过最好还是刀下的深一点 -)
大家应该还能发现,芯片的脚位之间,有的还有一丝的铜丝,嘿嘿,没有清干净,不过可以证明,要雕刻10mil 以下的线路是没得问题的。

楼主:
我起初想过用亚克力作工作台面,不过有点硬,对刀的磨损会比较大,做广告雕刻的有些用PVC板作材料,我觉得这个软硬比较合适
秀一下我的JJ和工具
 (原文件名:DSC06184.JPG)
 (原文件名:DSC06185.JPG)
 (原文件名:DSC06186.JPG)
 (原文件名:DSC06187.JPG)

楼主:
这个电路板,我已经改了十几次,雕了十几张的板子,零件经常搬家,呵呵。除了省下一些制版费之外,省下的时间(每次大约要一周),是可观的。

网友:
下一步要攻克孔内镀铜的难关啊,看工业流程介绍看得我是晕头转向

网友:
孔内镀铜太复杂。网友提供的资料有许多,好像没有看到谁试过或成功的信息。

网友:
阿莫的JJ快点做,我要定一台

网友:
这刀不错。哪有得买

楼主:
不好意思,台湾买的。相信阿莫可以想法子弄到批量的,造福网友

楼主:
快焊完了,还缺几个零件,再上几张半成品照片
 (原文件名:DSC06188.JPG)
 (原文件名:DSC06189.JPG)
 (原文件名:DSC06190.JPG)
 (原文件名:DSC06191.JPG)

网友:
【43楼】 gongcsf BH7JRE
 这刀不错。哪有得买   【44楼】 zhaomq
 不好意思,台湾买的。相信阿莫可以想法子弄到批量的,造福网友
----------------------------------------------------------------
是的,我们有台湾与日本的这类刀具的供应商。并且我们是用它测试JJ的。
zhaomq 你们的刀是多少钱一把的? 由于我们购买的数量不多,价格我感觉有点高。

楼主:
我记得是100台币吧,我买的是一盒十把,1000台币

网友:
【47楼】 zhaomq ,
100台币合成人民币是22元左右。扣除运输进口成本后,到中国的价格应该是30元。
什么品牌的?

网友:
真彪靓啊

网友:
漂亮!从板子到焊接到焊成品都相当漂亮!(拍照得也很漂亮)

楼主:
【48楼】 armok 阿莫 TMD 台湾钻针
SIZE: 60度 TYPE: 雕刻刀
LOT NO: 2006040-3-030d

楼主:
【48楼】 armok 阿莫 雕刻刀的公司找到了,请你加油
http://www.tw-microdrill.com/indexgb.html
http://www.tw-microdrill.com/p3.html

网友:
谢谢。就使用刀具! (TMD)

网友:
应该在广州那旧市场有得买。上次去买了些钻头回来。没留意有没有雕刻刀。0。5-1。2都买了4块钱一盒

网友:
【54楼】 gongcsf BH7JRE
-----------------------------
4块钱一盒 VS 20元一支(台湾当地价格) 价钱是差50倍。 如果我们邮购部进货,按30元一支销售(含进口成本及利润,其实应该没有多少利润),差75倍。

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了。不明白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价格为何会差75倍。

网友:
电路板就象人的心,,好人做的人板子就是那么好看,,坏人做的板子乱糟糟D....

楼主:
【56楼】 armok 阿莫

阿莫标题改得有点问题,撕皮的工具不是镊子,而是止血钳,镊子力道不足,手也会很累 -)

网友:
用止血钳撕皮 !

够猛啊。

楼主:
我有几把镊子,夹惯孔的银丝线还挺好用。

有一次在成都城隍庙的垃圾市场寻宝。看到一堆医用止血钳,便宜,一把5块钱,就买了几把。用在剥皮的工序上特好用。

热风枪一定要的,否则咋都撕不起来。

网友:
能雕成这样,帅呆了

网友:
看来阿莫的小机机推出之后,PCB厂商的打样生意会直线下降.............................^_^

---------------------------------------------------

4层板,6层板还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为什么要把铜皮撕掉呢?在电路设计的时候,有些是需要对pcb进行覆铜设计的。而且我测试过,用热风枪等工具来进行撕铜,肯定会对线路板造成损坏的,降低铜皮的附着强度。

网友:
【64楼】 apollo88

--------------------------

我也觉得不必撕。 只铺地,然后将地与线之间的间距加大,一样能很可靠安全的使用。

楼主:
楼主脱裤子放屁,哈。

个人的经验,直插件电路板,焊盘大,间距也大,容易焊接也不易短路。

而贴片元件相对的焊盘小,间距也小,小弟手不巧,焊锡容易整成一团,分都分不开。当然对一些焊接高手来说,这是小菜一碟。

雕刻程序设定,也可以设定多层的雕刻刀路,加大隔离间距。小弟偷懒,只设了一层。

如果多一道其他帖子上面说的绿漆工序,也可以不用撕皮隔离。

网友:
如果有阻焊层,不撕开肯定焊接时没有问题。

但雕刻的PCB都不会有阻焊层的。

可以肯定说:撕开肯定更好。但撕开需要的时间与精力,是不少网友难以接受的。所以,看各人的想法与理解了。

我在65楼提出的,是我的想法与做法。

网友:
这种雕刻机,实际上我只想用来pcb板钻孔,有时候直插元件多了,钻孔真是个痛苦的事情。就像我现在设计的继电器控制电阻,步进印量控制。一个24级的,就要用到10脚的继电器24个,96个电阻,这还是最基本的线路,300多个孔啊,想想就头疼。所以,用雕刻机来钻孔就省心多了。所以我就建议阿莫,降低些材料标准,做个成本比较小的雕刻机,也算是比较专用的了,哈哈哈,仅供参考了。

网友(2009-03-11):
TMD刀在国内有得卖吗?现阿莫的机应该差不多啦!我们得要准备一下!(想要小的铣刀)

网友:
终于又看到这个帖子了。

网友:
0.2毫米的线条不知道能不能搞定?我常要布那细线!!!!!

网友(2009-05-08):
怎么看都不像是雕出来的,

网友:
都快写完了
晕死网页错误,白写了.

网友:
我还以为撕皮是什么好工艺呢,原来是为了解决贴片焊接容易短路而设计的.
综合覆铜对电路板电气性能的提高,工效等问题,撕皮并不是好的工艺.
现给出解决方案:
贴片电阻和电容的封装是一样的啊.
  一般为0402(相信没有diy者用啊)
         等(已经说了"等"  就不要挑刺了啊)
先新建封装库.不会的学啊(http://so.youku.com/search_video/q_%E5%B0%81%E8%A3%85%E5%BA%93)
添加常用封装 0603 0805 369 (78M05那种啦) SO08 SO16 等
当然不能按原来封装啦

预避让封装 (原文件名:预避让封装.JPG)

常用的就建库,不常用的先布线,再画keepout线,再覆铜还快些.

方法1
先布线,再换封装
方法2
先换封装,再布线

换封装的方法.每个要换封装的元件,双击一下改footprint,
东西少,或者特殊情况下当然这个是万能的,
封装管理器啦.一次全搞定.

封装管理器 (原文件名:封装管理器.JPG)
  这个时候覆铜,贴片周围间隙应该大到避免短路了.
  不够?那就把keepout画粗点.
  生成的toplayer和 bottomlayer 可以直接用于雕刻了,后续加工就少了
  少数雕刻机割边(不知道工厂是不是)是以keepout layer为基础的.
  生成覆铜后,选择相似对象 keepout layer 删除,或者关闭其它layer 选择删除.
这个工艺我在用中月雕刻机的时候就开发出来的,那台雕刻机太慢了,就好久没雕刻,也没有改进工艺和发展了.

网友:
你好,你说这是雕出来的板子,我怎么看也不象,导线旁边怎么没有走刀的痕迹,除非刀法非常的准确,正好将铜模铣掉而没有伤到基层,还有就是要求这块覆铜板整体都很平整,否则。。。。怎么连一点走刀的痕迹都没有,难道我眼神不好?

网友:
早点看到楼主的帖就好了,现在没雕刻机用咯

网友:
ls是学生现在毕业了?

网友:
请教下lz,0.8的雕刻刀怎么雕出了小于0.8的间隙?
是不是尖头的,怎么控制雕刻的宽度?
谢谢!!

网友:
站长你好,我想买一台阿莫牌的pcb板雕刻机,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落实一下:1.雕刻pcb板刀具的规格,现在可以邮购了吗?2.雕刻pcb板时如何将覆铜板板固定在工作台上。3.雕刻pcb板时覆铜板下面垫什么材料,这种材料现在可以从贵网站邮购吗?

网友:
80楼的问题已解决了,谢谢站长

网友:
【81楼】 xiaolei0428
-------------------------
抱歉这个帖子由于恢复的原因我刚才看不到你的留言。已经在其它地方回复你了。

网友(2010-06-15):
我比较好奇的还是如何撕皮.呵呵.

我撕完后总会伤到PCB的基板,导致基板颜色不统一,要不就凸凹不平(被裁纸刀铲的)

热风枪不是每个人都有啊.好想试下.真的很好撕么?今天我撕了一天,指甲都崩了

网友(2011-11-26):
mark,偶也可以试试了

网友:
羡慕有雕刻机的朋友

网友:
看来咱家是有的学啦

网友(2012-03-30):
看了LZ的帖子,看着板子很是羡慕。可以交流下吗?QQ:39788077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阿莫的小机机推出之后,PCB厂商的打样生意会直线下降.............................^_^ ...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