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I/O口程序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28):
程序如下,给C口赋任何值时,与C口连接的灯都只亮一个,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include <pic.h>

main()

{

 TRISC = 0X00;

 while(1);

 {

  PORTC = 0XFF;

 }

}

网友:
while(1);这是个死循环吧!去掉这个;吧!while(1)

                                        {

                                           PORTC=0xff;

                                        }

网友:
配置字?

MCU型号?

所用编译器?

网友:
烧写配置问题吧。

网友(2009-03-23):
3楼的说的很真确,如果还不行,可能是单片机I/0口的灌电流过大!

网友:
配置字?
MCU型号?
所用编译器? 这些也要保证和你用的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