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基于整型运算的FFT计算程序【恢复】

楼主(2008-12-28):
FFT计算比较费时,这是由于计算过程中使用浮点数以及需要大量计算sin、cos函数。常规方法实现FFT的C代码如下(参见数值计算与信号处理,输入为实数序列):

#include "math.h"

void rfftd(double *x, int n)

{

    int i, j, k, m, i1, i2, i3, i4, n1, n2, n4;

    double a, e, cc, ss, xt, t1, t2;

    for(j = 1, i = 1; i < 16; i ++)

    {

        m = i;

        j = 2 * j;

        if(j == n)

            break;

    }

    n1 = n - 1;

    for(j = 0, i = 0; i < n1; i ++)

    {

        if(i < j)

        {

            xt = x[j];

            x[j] = x;

            x = xt;

        }

        k = n / 2;

        while(k < (j + 1))

        {

            j -= k;

            k /= 2;

        }

        j += k;

    }

    for(i = 0; i < n; i += 2)

    {

        xt = x;

        x += x[i + 1];

        x[i + 1] = xt - x[i + 1];

    }

    n2 = 1;

    for(k = 2; k <= m; k ++)

    {

        n4 = n2;

        n2 = 2 * n4;

        n1 = 2 * n2;

        e = 6.28318530718 / n1;

        for(i = 0; i < n; i += n1)

        {

            xt = x;

            x += x[i + n2];

            x[i + n2] = xt - x[i + n2];

            x[i + n2 + n4] = -x[i + n2 + n4];

            a = e;

            for(j = 1; j <= (n4 - 1); j ++)

            {

                i1 = i + j;

                i2 = i - j + n2;

                i3 = i + j + n2;

                i4 = i - j + n1;

                cc = cos(a);

                ss = sin(a);

                a += e;

                t1 = cc * x[i3] + ss * x[i4];

                t2 = ss * x[i3] - cc * x[i4];

                x[i4] = x[i2] - t2;

                x[i3] = -x[i2] - t2;

                x[i2] = x[i1] - t1;

                x[i1] = x[i1] +t1;

            }

        }

    }

}

参数x为要变换的数据的指针,n为数据的个数(必须为2的整数次幂),变换后的结果从x中输出(只存放前n/2+1个值),存储顺序为[Re0, Re1, …, Ren/2, Imn/2-1, …, Im1](Re和Im分别为实部和虚部)。

把这段代码转换成整型运算,可用的方法是:1、把所有浮点数乘以2的N次幂,例如256,取整成整型数;2、sin和cos函数采用查表法实现。修改后的整型FFT运算代码如下:

long SIN_TABLE256[91] = {0, 4, 9, 13, 18, 22, 27, 31, 36, 40,

                         44, 49, 53, 58, 62, 66, 71, 75, 79, 83,

                         88, 92, 96, 100, 104, 108, 112, 116, 120, 124,

                         128, 132, 136, 139, 143, 147, 150, 154, 158, 161,

                         165, 168, 171, 175, 178, 181, 184, 187, 190, 193,

                         196, 199, 202, 204, 207, 210, 212, 215, 217, 219,

                         222, 224, 226, 228, 230, 232, 234, 236, 237, 239,

                         241, 242, 243,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4, 255, 255, 255, 256, 256, 256,

                         256};

long fastsin256(long degree)

{

    long result, neg = 0;

    if(degree < 0)

        degree = -degree + 180;

    if(degree>= 360)

        degree %= 360;

    if(degree>= 180)

    {

        degree -= 180;

        neg = 1;

    }

    if((degree>= 0) && (degree <= 90))

        result = SIN_TABLE256[degree];

    else

        result = SIN_TABLE256[180 - degree];

    if(!neg)

        return result;

    else

        return -result;

}

__inline long fastcos256(long degree)

{

    return fastsin256(degree + 90);

}

void rfftl(long *x, int n)

{

    int i, j, k, m, i1, i2, i3, i4, n1, n2, n4;

    long a, e, cc, ss, xt, t1, t2;

    for(j = 1, i = 1; i < 16; i ++)

    {

        m = i;

        j = (j << 1);

        if(j == n)

            break;

    }

    n1 = n - 1;

    for(j = 0, i = 0; i < n1; i ++)

    {

        if(i < j)

        {

            xt = x[j];

            x[j] = x;

            x = xt;

        }

        k = (n>> 1);

        while(k < (j + 1))

        {

            j -= k;

            k = (k>> 1);

        }

        j += k;

    }

    for(i = 0; i < n; i += 2)

    {

        xt = x;

        x += x[i + 1];

        x[i + 1] = xt - x[i + 1];

    }

    n2 = 1;

    for(k = 2; k <= m; k ++)

    {

        n4 = n2;

        n2 = (n4 << 1);

        n1 = (n2 << 1);

        e = 360 / n1;

        for(i = 0; i < n; i += n1)

        {

            xt = x;

            x += x[i + n2];

            x[i + n2] = xt - x[i + n2];

            x[i + n2 + n4] = -x[i + n2 + n4];

            a = e;

            for(j = 1; j <= (n4 - 1); j ++)

            {

                i1 = i + j;

                i2 = i - j + n2;

                i3 = i + j + n2;

                i4 = i - j + n1;

                cc = fastcos256(a);

                ss = fastsin256(a);

                a += e;

                t1 = cc * x[i3] + ss * x[i4];

                t2 = ss * x[i3] - cc * x[i4];

                t1 = (t1>> 8);

                t2 = (t2>> 8);

                x[i4] = x[i2] - t2;

                x[i3] = -x[i2] - t2;

                x[i2] = x[i1] - t1;

                x[i1] = x[i1] + t1;

            }

        }

    }

}

运算过程中所有浮点数都乘以256并取整,输入和输出数据也是乘以256之后的整型数据。sin和cos采用查表实现,精确到1度。程序适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的FFT计算,例如音频播放器的频谱显示等。采用更大的取整系数(例如65536)并增加sin、cos表的精度可以提高这个整型FFT计算的精度。

应用转化成整型计算的FFT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整型FFT的动态范围会比较小,这是由定点数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如果计算对在很大的动态范围内的精度有要求,则整型FFT不适用。

网友:
也顶一下,日后有用

网友:
顶一下..虽然不知道怎么用..

本贴被 hyz_av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8,17:18:12.

网友(2010-01-09):
1、把所有浮点数乘以2的N次幂,例如256,取整成整型数;2、sin和cos函数采用查表法实现。

网友(2010-04-29):
好的东西,就得支持一下。

网友(2010-05-30):
老帖也要mark

网友:
看了半天,了解了

去试验下的说

看看是不是真的管用哈~~~

网友:
晕~~~51的DATA不够~~~

想办法缩量ing

网友:
看来这东西51说绝对放不下了的说~~~

唉~~~回家跑2148上看看

网友:
MARK下,太有用了~

网友:
那个正弦余弦表做得不够好,
不应该用角度做单位,应该归一化成256。

网友:
顶,已经收集了不少FFT方面的东西,抓紧学习啦,谢谢

网友:
呵呵,慎用整型算法。精度不够,出来结果不好说。

网友(2011-08-04):
这算出来的结果不对吧

网友(2017-10-08):
怎么都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