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会使用980元一把的螺丝刀用于雕刻机的生产,请探讨一下不同粗细的螺丝需要多少

楼主(2008-12-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沙发~~~~~~~~~~~~

螺丝刀都可以上千。。 忒恐怖了

应该有国家标准之类的可以参考的吧

网友:
送我一把... 怎么包装箱上又是KANON? 日本人喜欢这个名字么?

本贴被 METAL_MA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8,21:12:48.

网友:
不叫“螺丝”,“螺钉”,叫“螺栓”。否则,找不到。

另 http://www.ourjx.com/read.php?tid=6110

网友:
楼上是不同强度规格螺栓许用(允许用)扭力表,10.9级的螺栓就非常好了,汽车常常用于关键零件的紧固(例如悬挂摆臂)

网友:
因为锁螺丝的力矩和螺丝材质,直径,螺纹形状密度,还有被打入螺丝的材质,孔径有关,所以有一些标准也只能是针对某一特定类型。

最简单的确定方法是先测试最大的破坏的力矩,然后取破坏力矩的60%用于实际组装。

网友:
正式的设计过程是先求出该螺栓所需贡献的预紧力,再放大1-7倍(视负荷性质与安全系数),才能决定螺栓的大小。至于预紧力矩,当然取决于预紧力了。如果预紧力矩过大,使用中与负荷叠加后超出材料强度,致螺栓变形或拉断。至于armok的JJ,因为不受体积与重量限制,相信是远远超出了所需大小,这时,预紧力矩的大小取决于手感就行了,或者上紧后再旋下,观察材料表面,不应出现深的凹陷,否则就要减小力矩了。

网友:
有震动的设备关键在于弹簧垫圈的选择,力量基本一致即可。

网友:
不用900元,我在广州看到过300多一把

网友:
这个只是个人偶尔使用的,不适合工厂大工作量情况下用。

试想一个工人每天都是拧螺丝(流水线操作情况下就是这样的),每个螺丝都要用10公斤以上的力,每天能拧几个螺丝?几天下来手都要残废了。

应该用电动螺丝刀,还不能是便宜的那种。

网友:
还是信赖阿莫的信誉,这点小事都做的这么仔细。

网友:
不过千万别让拍照那个代言mm去拧呀

网友:
armok  我前段时间买过一把空转式的螺丝刀。首先请确认扭力范围      10kgf/cm约等于1N/m 一定要注意呀。别买小了!

网友:
用电动的不错,用熟手了一样能感觉出好坏的。以前做电子配件加工,一天过手的至少3K以上。电子配件的装配对巧劲要求很高,力大了容易把元件搞坏,力小了很难打进铝合金散热片

网友:
买上一把公斤板手能达到更大的力。

网友:
扳手扭矩当然比螺丝刀高几个数量级了,看这个螺丝刀扭矩那么小,装配几MM直径螺丝估计还合适

网友:
用最大接近破坏螺栓的力去扭,可能是最佳的.什么扭力计多余的.

网友:
破坏螺栓的扭矩?

楼上的别看错了,螺栓是钢的,但是打的地方是铝的

网友:
  是直接将螺丝打在铝质上面吗?

  确实铝质材料上锁螺丝很容易滑牙(丝),一般M3的螺孔,细牙,深度10mm,螺丝扭力矩不宜超过10kg.f/cm。看了一下雕刻机我想最大的螺丝紧固力应该在18kg.f/cm 以上 ,当然稍大一点更好,因此建议受力部位螺丝打入深度尽可能的长,如果方便的话在螺孔底部向上沉底嵌入一个配对的螺母。

   像图片中的螺丝刀可选择力矩大一点的30公斤,这种螺丝刀本来是用来检验螺丝紧固力的,但是用在组装上,精度差一点没有关系的,我们做汽车上的部件,5kg.f/cm允许差+ -1kg.f/cm   10kg.f/cm允许差+ -1.5kg.f/cm

   选择大力矩的好处是,你更容易测出破坏力,做到心中有数。还有就是便于组装,如果每次扭都要扭动个大半圈螺丝才动一点,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至于价钱可用降低精度要求来平衡。

   还是希望早点可以用电动螺丝刀,好的电动螺丝刀比用这个螺丝力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好,其实直正要考验技术的是这个手动的螺丝刀,人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
不奇怪,我GF上班那里的螺丝到、剪钳、拨线钳每一个都>800RMB,而且都是先预付钱订购回来的~~

一盘焊接的细线也要过K,单根两个手都拉不断的.

好品质是要用钱堆出来的。

网友:
强烈推荐日本HOIS的电动螺丝刀,这是我用过最好的。好多假货,正价要RMB 2K 多点。

网友:
不好意思是HIOS,用CL7000吧 3-25Kg/cm 可调,比如你要用20kg/cm你就调到20kg/cm 到了设定力后自动停机。

网友:
你可以上官方网站上看看http://www.hios.com

网友:
用弹簧控制的,就是调节弹簧的松紧,然后去触发一个微动开关断电的。刹车很好的。你可以去卖工具的电看一下、试一下。力量可以精准调节到打1.5mm的螺丝到塑胶上不滑丝。

本贴被 thomas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22:23:28.

网友:
hios 品质不错,我们也是用HIOS的,
HIOS在中国市场上有很多假货,特别是电源
CL7000螺丝刀(日本产)应该在2000元以上
电源(国产)在850元以上,目前市场上好像只有国产的,但不是假货

网友:
Armok: 你上面买的那你东东是检验员用的,不过不是最好的,好的扭力螺丝刀有自动打滑装置的,用来检测螺丝有没有达到你要求的力矩,给小梅MM用吧。

好的是这样的,比如你要求20Kg/cm力,你就将扭力批调到20Kg/cm去试。 到了你的设定值后会自动打滑(空转)的。如果是在没有打滑之前螺丝动了,就证明没有打紧。

本贴被 thomasm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22:54:55.

网友:
M3细螺纹螺丝使用0.8      粗螺纹0.6~0.8

网友(2009-06-20):
我们用日东和Hios的电批,汤生的风批,hios的扭力点检治具。我们锁塑胶上的螺丝M3X7mm的使用6KG的扭力。锁钣金件螺丝M4X12mm的用11kg力,日本图纸上这么要求的。
另提醒:10kg力矩通常换算为1牛。你那个20kg的是不是太小了?
        扭力的螺丝刀,不管是电批还是风批还是手批,使用2,3个月后指示值和点检值就出现偏差,不准的。一定要点检。

网友:
楼上的::10KG=1N??

是 10N=1Kgf吧!!

网友:
没有大预紧或螺栓拉伸要求的螺栓紧固,建议用平垫和弹垫,一般拧到弹垫平为止!!也可以拧到弹垫平后再拧8度到10度角度!!!实际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跟着阿莫开眼界了

网友:
我们把钢制螺栓拧入铝制螺孔时,一般的力矩是:
M4: 4Nm
M5: 6Nm
M6: 10Nm
M8: 24Nm
M10: 35Nm

供阿莫参考.

网友(2011-10-22):
一把螺丝刀能顶这么大的用处啊,  我是井底之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