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的欧姆龙PLC拆解系列(一):开关量输出模块C200H-OD212【恢复】

楼主(2008-12-28):
最近在准备雕刻机的PLC控制,手头上最近有一些欧姆龙的PLC可以玩玩,顺便可以给他们来个开膛剖腹大卸八块,看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

顺便把照片拍下来,为论坛以后的开源PLC项目做个参考吧!

今天首先拆的开关量输出模块C200H-OD212,16个点的DO模块,三极管输出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整个模块没有一个控制器,应该是由底板上的总线直接控制的

从电路中大概可以看出一点欧姆龙C200H底板总线的结构和作用

74273,用作总线的复用,这里C200H底板的总线,似乎没有找到地址线的踪影,也许地址选择的线路被安排在了底板上

这个TD·027  62003AF的片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很好奇(感谢1、2楼回复:toshiba的TD62003,和ULN2003一样)

一排光耦,仔细看,有点歪歪扭扭~听我老师说,他去日本欧姆龙参观过,他们的模块量都很少,居然都是手工焊接的,但是流程极其规范,工作非常严谨。

许多三极管。。。旁边还有个过流保护的保险,将流经所有三极管的电流汇总后串联到保险,做保护。

PCB背面,布线很漂亮,该粗的粗该细的细,地线都是特别考虑的部分

下集预告:

C200H-OC221 继电器输出模块

C200H-ID212 开关量输入模块

总线方式连接的C200Hx PLC,他的DI、DO模块都是异常简单的~~

本贴被 jjld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10:33:33.

网友:
这个TD·027  62003AF的片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很好奇

这个就是2003(ULN2003一类)

网友:
toshiba的TD62003,和ULN2003一样

网友(2012-07-14):
输出的SM5102,查了下,是MOS管不是三极管。一般都用三极管做输出的...

网友(2012-09-19):
为什么过孔这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