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9222 的复位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29):
烧写Flash后,第一次上电, 等待好长时间才复位,有的不复位, 用表笔乱点才复位。

但只要第一次复位, 以后就没有问题。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不是没有复位,应该没有使用启动例程。

网友:
楼主描述太简单了,很难说明这是硬件或者什么原因造成,9222出货量很大,如果芯片有问题的话,早暴露出来了。

网友:
2楼的兄台,NEC有问题?能说下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我没有用外部复位, 应该是上电自动复位。 但有的芯片就是不复位,程序没有运行, 电流很小。

网友:
NEC有问题,但不在RST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复位?

楼主:
我用了"startup routine"和“Using Lib", 若不选编译会出错。

P130是RST信号, 但一直为低, 我用程序设置为高, 但不执行。

正常运行电流10几mA, 但此时不到1mA.

RST输入我是悬空的。

有时怀疑晶振有问题, 但设置内部CLOCK还是一样问题。

这个问题让人比较郁闷。

网友(2009-03-09):
复位脚上拉到电源了吗?

网友:
RST输入不能悬空吧!最简单的复位也是要通过电阻接到电源上去吧!

网友:
Reset脚要上拉到VCC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