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弟兄在电脑城找到过新的主板,带并口的【恢复】

楼主(2008-12-29):
我要再买个台式机,因为有一个针式打印机,所以必需得有并口,不知道有没有弟兄最近在电脑城找到过带并口的新的主板?

DELL的商用机到有并口,不过价格有点贵的说,不带显示器的,起价要2000多块!

本贴被 YaoHu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10:19:18.

楼主:
DX们给个详细的型号吗....

945\965的板子是不是老了一点,我己经好久没留意过这方面的东西了。

网友:
我用,C61,有一个并口+串口1。还有串口2要自己引出来!OK!

网友:
我买的技嘉p35 ds3l串口并口都有的。

网友:
还有不少新主板带并口。价格在300左右。

网友:
买块并口卡就行了

网友:
同意二楼,我一朋友有一激光刻字机,也是要并口,最后找了一块梅捷的主板,上面留了并口插针,然后用主板附带的并口排线引出就行了!效果还可以!

网友:
好像现在的主板都是有串口和并口的,但是没有在后面板上引出来,留出了插针!找条那种线(说叫辫子),引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945,965,C61,C51芯片组的主析都是有并口的,大部分有串口,以上这些芯片组的主板市场上还是容易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