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液压比例阀控制的大侠?我遇到个问题,PWM+MOS管驱动发现运行15分钟左右后

楼主(2008-12-29):
有没有做过液压比例阀控制的大侠?我遇到个问题,PWM+MOS管驱动发现运行15分钟左右后电流会往下掉50毫安左右,然后就一直稳定.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這東東最好有閉環控制的,否則出現你的現象.

楼主:
找到个恒流输出的电路,用放大器+电流检测电阻实现,试验发现可行!!!哈哈

网友:
"找到个恒流输出的电路,用放大器+电流检测电阻实现,试验发现可行"

那不就是閉環控制嗎?不用PWM,那就是效率與發熱的問題了.

网友A(2019-04-17):
运算放大器加MOS有啥新鲜的。老的要掉牙了吧。呵呵
做个2A的看看得多大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加MOS有啥新鲜的。老的要掉牙了吧。呵呵
做个2A的看看得多大个头 ...

那MOS管上得背个大扇热器,再加个风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