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307有时不起振,用过请谈一下!【恢复】

楼主(2008-12-29):
在板子上用了DS1307,第1片焊后不起振,随后换了一片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用了几天后就又不起振了,请问大家使用DS1307是不是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
请问楼上,匹配电容一般调到多大合适!
我现在是没有在外面加电容

网友:
1.DS1307 是否正品
2.换一个厂家的晶振试试
3.晶振的匹配电容调整一下

楼主:
没人回应!

网友A(2009-08-18):
在基本电连接,元器件OK的情况下注意:
1.外面不需要加负载电容(内部已有),选择晶体时的负载电容参数与内部参数吻合。
2.IC第2脚通过一680K电阻上拉到5V
3.软件别忘记启动位(R0第7位)
4.上电后延迟一段时间再初始配置,或反复配置几次。
尝试几次,应能OK。

网友:
在晶振的两脚之间加一个1M~10M的电阻,或者在第一脚对地接一个20pF的电容,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哈哈哈!!!!!!

网友(2012-04-14):
我现在的DS1307也是出现不能正常显示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2-11-05):
在基本电连接,元器件OK的情况下注意:
1.外面不需要加负载电容(内部已有),选择晶体时的负载电容参数与内部参数吻合。
2.IC第2脚通过一680K电阻上拉到5V      //第2脚是X2 是晶体位,能上拉??????????????
3.软件别忘记启动位(R0第7位)
4.上电后延迟一段时间再初始配置,或反复配置几次。
尝试几次,应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基本电连接,元器件OK的情况下注意:
1.外面不需要加负载电容(内部已有),选择晶体时的负载电容参数与内部参数吻合。
2.IC第2脚通过一680K电阻上拉到5V      //第2脚是X2 是晶体位,能上拉??????????????
3.软件别忘记启动位(R0第7位)
4.上电后延迟一段时间再初始配置,或反复配置几次。
尝试几次,应能OK。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一块板好用一块板不好用。还没仔细分析!ds1302也遇到过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