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Z轴对刀方法,挺方便的 【恢复】

楼主(2008-12-29):
我的JJ主要用来刻PCB,2460RMB在asiandiy会馆买的,后来有花了360元更换了直流主轴。

雕刻平面是当时按照asiandiy的建议用PVC铣的平面,连PVC也是他送的,很好用。

好了,闲话少说,说说我的Z轴对刀(用的都是3.175尖刀,5块钱一把,基本上都断光了,刚刚买了几把3棱刀,还没试)。

1) 把PVC平台清理干净。

2) 把敷铜板反面贴好双面胶(觉得汉高百德的比较好用,雕刻后可以轻易的用手撕下来),然后粘在PVC平台上。

3) X,Y轴先定位好,Z轴升起至安全的换刀位置。

4) 装好雕刻刀,不闭拧的太紧,夹住不动就可以。

5) 手动降低Z轴,怎么操作随你便,快接近敷铜板时停止。

6) 然后用手扶住雕刻刀,在把夹头松开,轻轻的把刀放下,这样刀就直接和敷铜板接触上了。

7) 再重新把刀固定紧即可。

我一直在这样用,雕刻的深度一直让人满意,从来也不会因为对刀时断刀。 当然也有缺点就是对刀点肯定要靠外,要不然不好操作了。

下面是用一把端了的刀(从0.1断成至少0.4了)雕刻的双面板,还没有撕皮。

正面

反面

局部,所有贴片都是从阿莫这里买的0805的

网友:
可以用间隙法 使PCB 保持一定的高度就可以了,没有想的那么复杂。  结构简单,无论弯曲到什么程度,多大面积,都能保证雕刻的深度!

网友:
楼主的方法以前我也是这么使用的,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办法,在磁动力上找到的,呵呵。

用一个平整的pcb,用游标卡尺量接厚度,比如1.51mm,焊接上一个电线,然后接到控制箱上,我使用的是鹿原的机器。

   小块pcb放在待刻的pcb上面,鳄鱼夹夹住钻头(刻刀),然后在kcam里选择自动z轴,这样刻刀碰到小块pcb就停住了,这时设置z轴原点,拿掉小块pcb,然后根据量的pcb厚度就可以设置z轴原点了,非常方便,整个自制除了鳄鱼夹和电线,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我以前是楼主的方法,但是我近视加散光,光线不好一点就看不清楚,所以感觉这个方法对高度近视的方便。

网友:
我以前听说过有"浮动刀头"一说,具体没见过,应该是对加工点施加一定的Z向压力...我想问一下,如果用来加工三维浮雕,要换多把刀才能完成加工的话,这机子有没有办法解决?能不能设计出一个跟数控加工中心一样的对刀和分中功能呢?这点我很期待

网友:
对五楼阿莫 使用真空吸板

雕刻PCB的切向力我不是很清楚,我曾经用过的测试仪(J750,国内装机量也挺多的)就使用的真空吸附,用的是工厂统一供气(气压得查查了,我想一般的家用设备,肯定不及它),对5mmPCB,效果一般,如果板基不平(存放久了的弧形或者多层板环氧收缩造成的),根本拉不平,我的板子还是大面积(600*600mm)的,想办法进行补偿是正解吧。

现在高级些的测试仪对测试用的大面积PCB用的仍然是“老土”的方法,背后加装铝框,很多螺丝拧紧,压平。我想,升级掉了“便捷”的真空吸附,肯定不是出于成本。

本贴被 arge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0,01:22:40.

楼主:
【4楼】 tfavr2008

------------------------

我一直想知道,使用真空吸板,是否能将绝大部分的板压平。不过对真空源的要求很高,因为雕刻PCB有时长达数小时的。要保证真空源稳定工作并且吸力一致,相当的有难度。

阿莫做事真的是让人敬佩,为用户考虑的真是很多。这些功能都是高端配制上才会有的吧。

我只是为了能够在家做东西玩方便才买了这个雕刻机,目前也只是能简单应用,对于其他的机械知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阿莫的意思是雕刻机的平台是一个真空吸板吗?

个人感觉这样有点多余了。好的敷铜板能有效的避免不平的问题(比如从阿莫邮购的玻璃纤维双面敷铜板很好用),但是单面纸基板如果放置不当就很容易变形了,但是纸基板自身比较软,用双面胶粘到雕刻平面上就能比较有效的解决不平问题。双面胶的固定方式真的比较灵活好用。

网友:
欣赏楼主Z轴对刀方法,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谢谢阿莫的裤子!

不过这个方法,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如果PCB表面已经不平整,怎么对刀也是徒然的。你在一个地方对好,另一个地方就不一定对得上。

所以,终极的解决方案是使用自动的Z轴对刀功能(即控制就算是PCB不平整,仍能雕刻出平整的深度)。 专业的传感器我们查了一下,竟然要4000元左右。看来需要DIY才行 :)  ”

这可以做成个单独的选件,方便大家根据自己的条件灵活选择。

有的话可以方便的解决问题,没有的话只要不怕麻烦也有办法解决,感觉纸基板很容易不平,可以在使用前用重物压平啊。要不用不平的板子刻出来的PCB用着也烦。

网友:
专业的传感器我们查了一下,竟然要4000元左右。

---------------------------------------------

能介绍有关资料吗?

网友:
简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