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 字 和 字节 的差别【恢复】

楼主(2008-12-29):
大家先看这个 pic 16f19x的空间大小

以字为单位和以字节位单位算出来,难道不应该是两倍的差别

怪了,一直没能想通

楼主:
原来这样,难怪pic有的手册标注的空间大小是多少条指令,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没人要求“字长”必须是8bit的整数倍,这不是自然的法则,而是由需求决定的。

网友:
PIC16的指令是14位的。

楼主:
楼上没错,单片机1字=2字节,32位机 1字=4字节,可这位14/8=1.75。。。。什么玩意

网友:
字与系统有关,是不定的。一般单片机是两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