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我一份max6675好用的程序,我用的是CVAVR,其他的也可以,谢谢!【恢复】

楼主(2008-12-29):
请大家给我一份max6675好用的程序,我用的是CVAVR,其他的也可以,谢谢!

楼主:
//下面是MAX 6675 端口定义
          DDRB.4   =1;
          PORTB.4   =1;         //定义第一个 MAX 6675 CS片 选端口(输出)

          DDRB.6   =0;
          PORTB.6   =0;         //定义MAX 6675 SO端口(输入)

          DDRB.7   =1;
          PORTB.7   =0;         //定义MAX 6675 SCK端口(输出)

}

void read_6675()
{
  i=0;
  dat_temp=0;
  dat_6675=0;

  //ready

     PORTB.4   =0;    //CS=0

  //get D15-D0 from 6675

  for(i=0;i<16;i++)
    {
     PORTB.7   =0;    //SCK=0
     PORTB.7   =1;    //SCK=1

      dat_temp=dat_temp<<1;

   if(PORTB.6==1)
     dat_temp=dat_temp|0x01;

     }
       PORTB.4   =1;    //CS=1
       PORTB.7   =0;     //SCK=0

      dat_temp = (dat_temp & 0x7fff)>>3;         //Drop  dummy sign bit D15
      dat_temp>>= 2;                             //Accuracy xxxx.xx -- yyyy

      dat_6675 = dat_temp;

      lcd_disp();    //显示
****************
以上的程序用CVAVR编写,芯片是M16L,晶振是11.0592,怎么调试温度都是0,接线没有问题,T-已经接地,请大家帮忙看看程序怎么办?
我看资料上的时序图,要求有100ns的延时,我算了一下,一个城区的周期用11.0592晶振接近90.4ns ,基本不用延时就可以了,请高手明示,真的晕了,谢谢了,或者谁有调试好的程序发上来一份就好了,谢谢!!
在此祝福大家元旦快乐!

楼主:
//下面是MAX 6675 端口定义
          DDRB.4   =1;
          PORTB.4   =1;         //定义第一个 MAX 6675 CS片 选端口(输出)

          DDRB.6   =0;
          PORTB.6   =0;         //定义MAX 6675 SO端口(输入)

          DDRB.7   =1;
          PORTB.7   =0;         //定义MAX 6675 SCK端口(输出)

}

void read_6675()
{
  i=0;
  dat_temp=0;
  dat_6675=0;

  //ready

     PORTB.4   =0;    //CS=0

  //get D15-D0 from 6675

  for(i=0;i<16;i++)
    {
     PORTB.7   =0;    //SCK=0
     PORTB.7   =1;    //SCK=1

      dat_temp=dat_temp<<1;

   if(PINB.6==1)
     dat_temp=dat_temp|0x01;

     }
       PORTB.4   =1;    //CS=1
       PORTB.7   =0;     //SCK=0

      dat_temp = (dat_temp & 0x7fff)>>3;         //Drop  dummy sign bit D15
      dat_temp>>= 2;                             //Accuracy xxxx.xx -- yyyy

      dat_6675 = dat_temp;

      lcd_disp();    //显示

}
******************
搞定了,大家注意一下哈
if(PINB.6==1)
     dat_temp=dat_temp|0x01;
应该用pinb.6检测,而不是
   if(PORTB.6==1)
     dat_temp=dat_temp|0x01;
改了这个就好用了,希望对今后的朋友有所帮助。
后经调试,把11.0592晶振去掉用内部的1M晶振也很好用。

本贴被 ytsp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1,21:00:49.

网友(2010-06-02):
楼主的专研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2014-04-30):
引用 楼主:
//下面是MAX 6675 端口定义
&nbs ...

不知楼主搞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