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的欧姆龙PLC拆解系列(二):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C200H-OC221,ID212【恢复】

楼主(2008-12-29):
今天来拆解两块IO模块,分别是C200H-OC221和ID212,都是非常简单的模块了。

首先是ID212,16点输入

可以看到整个模块异常简单,16路共用一个公共端

光耦4个

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芯片,大致是和273类似的东东吧

下面是OC221-10路继电器输出模块,这个图片拍的挺多:)

正面

板子全貌

TD62081:应该是ULN2008类似的,请注意从外部输入的信号经过一个电阻进入ULN2008,电阻的下方有一条很粗的地线,背面同样也有一条,下面也有特写

连接到底板的接插件,后面电源入口处设置有三个腿的滤波器,其实就是磁珠和电容组成的

继电器特写

继电器是安装在插座上的,坏了可以更换,插座很紧

上面两幅图片就是之前说的地线,应该是有抗干扰的用途吧

板子背面,很漂亮:)

下期预告:

PA204S--电源模块

这个模块很大很重,明天看是不是晴天,光线好才能拍出好照片来

本贴被 jjld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18:44:26.

楼主: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的产品了

清一色直插 日本国产元件

手上还有块比较新的运动控制模块,螺丝太紧至今没有打开,无法拍照。。。那叫一个复杂。。。看起来很养眼

网友:
感觉板子的设计和西门子 三菱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2018-05-09):
继电器是安装在插座上的,坏了可以更换,插座很紧

我觉得这样设计抗震动效果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