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ic Host Process for Win32 Services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然后再听音乐或者看电影

楼主(2008-12-29):
系统是XP,在使用过程,突然弹出如下图提示,Generic Host Process for Win32 Services遇到问题需要关闭

然后系统中的对话框等窗口等变成如下所示模样,虽然过一会儿后又会自己复原原来的样子。

但是此时开始看电影或者听音乐,会没有任何声音。但是在出现“Generic Host Process for Win32 Services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提示之前打开的千千静听等软件,还是有声音的。此时单击任务栏在右下角的喇叭标志,会弹出如下提示:

请大虾指点,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解决?

还有就是现在系统的关机速度很慢,每次都需要3-5分钟的。开始还是比较快,而且由于装的软件很多,所以也不想重装,所以请大虾指点解决问题的办法。多谢~~

本贴被 lofe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20:17:55.

楼主:
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只得抽时间重装了

楼主:
最简单高效的办法,重新安装,

不接受或下载任何不确认安全的东西

原来硬盘的东西通通当成病毒

.mp3 .c .h(and more...)除外

——————————————————————————————————————————

重装只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选择,这个系统使用了半年左右,在这半年中,装了N多的软件,如果要重装,花费的时间是相当地多,所以。。。

而且现在是出现这个错误后,只感觉到声音这一块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影响,编程、画图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出现此弹窗以后会不会不能打字,如果不能我就有办法。。如果能我就爱莫能助了

——————————————————————————————————————

仍然能打字的,呵呵~~

网友:
出现此弹窗以后会不会不能打字,如果不能我就有办法。。如果能我就爱莫能助了

网友:
最简单高效的办法,重新安装,

不接受或下载任何不确认安全的东西

原来硬盘的东西通通当成病毒

.mp3 .c .h(and more...)除外

...........

楼主: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大虾来帮帮忙哈

楼主:
试过重装打印机驱动,问题依旧。。。

楼主:
晕 一不小心点了两下鼠标 就发了两次回复。。。

本贴被 lofe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21:44:34.

楼主:
用MS的永远的痛

————————————————————————————————

没有办法,很多需要使用的软件都没有linux版,只得在MS下折腾

sign~~

楼主:
时间证明我所做的重新注册相关组件是不靠谱的

现在又出现“Generic Host Process for Win32 Services遇到问题需要关闭”了

网友:
用MS的永远的痛

楼主:
看了这么多,还是只试了重新注册那些组件的方法,不知是否有效,只有用时间来证明了。哎~~

楼主:
svchost.exe应用程序出错

解决:

1.内存条坏了更换内存条

2、双内存不兼容使用同品牌的内存或只用一条内存

3、内存质量问题更换内存条

4、散热问题加强机箱内部的散热

5、内存和主板没插好或和其它硬件不兼容等重插内存或换个插糟

6、硬盘有问题更换硬盘

7、驱动问题重装驱动。如果是新系统,要先安装主板驱动

8、软件损坏重装软件

9、软件有BUG打补丁或用最新的版本。

10、软件和系统不兼容给软件打上补丁或者试试系统的兼容模式

11、软件和软件之间有冲突如果最近安装了什么新软件,卸载了试试

12、软件要使用到其它相关的软件有问题重装相关软件。比如播放某一格式的文件时出错,可能是这个文件的解码器有问题

13、病毒问题杀毒

14、杀毒软件与系统或软件冲突由于杀毒软件是进入底层监控系统的,可能与一些软件冲突,卸载了试试

15、系统本身有问题有时候操作系统本身也会有BUG,要注意安装官方发行的升级程序,像SP的补丁,最好要打上。如果还不行重装系统或更换其它版本的系统了。

楼主:
揭开SVCHOST.exe进程之谜

svchost.exe是nt核心系统的非常重要的进程,对于2000、xp来说,不可或缺。很多病毒、木马也会调用它。所以,深入了解这个程序,是玩电脑的必修课之一。

  大家对windows操作系统一定不陌生,但你是否注意到系统中“svchost.exe”这个文件呢?细心的朋友会发现windows中存在多个 “svchost”进程(通过“ctrl+alt+del”键打开任务管理器,这里的“进程”标签中就可看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就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发现

  在基于nt内核的windows操作系统家族中,不同版本的windows系统,存在不同数量的“svchost”进程,用户使用“任务管理器”可查看其进程数目。一般来说,win2000有两个svchost进程,winxp中则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svchost进程(以后看到系统中有多个这种进程,千万别立即判定系统有病毒了哟),而win2003 server中则更多。这些svchost进程提供很多系统服务,如:rpcss服务(remote procedure call)、dmserver服务(logical disk manager)、dhcp服务(dhcp client)等。

  如果要了解每个svchost进程到底提供了多少系统服务,可以在win2000的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tlist -s”命令来查看,该命令是win2000 support tools提供的。在winxp则使用“tasklist /svc”命令。

svchost中可以包含多个服务

深入

  windows系统进程分为独立进程和共享进程两种,“svchost.exe”文件存在于“%systemroot% system32”目录下,它属于共享进程。随着windows系统服务不断增多,为了节省系统资源,微软把很多服务做成共享方式,交由 svchost.exe进程来启动。但svchost进程只作为服务宿主,并不能实现任何服务功能,即它只能提供条件让其他服务在这里被启动,而它自己却不能给用户提供任何服务。那这些服务是如何实现的呢?

  原来这些系统服务是以动态链接库(dll)形式实现的,它们把可执行程序指向 svchost,由svchost调用相应服务的动态链接库来启动服务。那svchost又怎么知道某个系统服务该调用哪个动态链接库呢?这是通过系统服务在注册表中设置的参数来实现。下面就以rpcss(remote procedure call)服务为例,进行讲解。

  从启动参数中可见服务是靠svchost来启动的。

实例

  以windows xp为例,点击“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命令,弹出服务对话框,然后打开“remote procedure call”属性对话框,可以看到rpcss服务的可执行文件的路径为“c:\windows\system32\svchost -k rpcss”,这说明rpcss服务是依靠svchost调用“rpcss”参数来实现的,而参数的内容则是存放在系统注册表中的。

  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exe”后回车,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rpcss]项,找到类型为“reg_expand_sz”的键“magepath”,其键值为“%systemroot%system32svchost -k rpcss”(这就是在服务窗口中看到的服务启动命令),另外在“parameters”子项中有个名为“servicedll”的键,其值为“% systemroot%system32rpcss.dll”,其中“rpcss.dll”就是rpcss服务要使用的动态链接库文件。这样 svchost进程通过读取“rpcss”服务注册表信息,就能启动该服务了。

解惑

  因为svchost进程启动各种服务,所以病毒、木马也想尽办法来利用它,企图利用它的特性来迷惑用户,达到感染、入侵、破坏的目的(如冲击波变种病毒“w32.welchia.worm”)。但windows系统存在多个svchost进程是很正常的,在受感染的机器中到底哪个是病毒进程呢?这里仅举一例来说明。

  假设windows xp系统被“w32.welchia.worm”感染了。正常的svchost文件存在于“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如果发现该文件出现在其他目录下就要小心了。“w32.welchia.worm”病毒存在于“c:\windows\system32wins”目录中,因此使用进程管理器查看svchost进程的执行文件路径就很容易发现系统是否感染了病毒。windows系统自带的任务管理器不能够查看进程的路径,可以使用第三方进程管理软件,如“windows优化大师”进程管理器,通过这些工具就可很容易地查看到所有的svchost进程的执行文件路径,一旦发现其执行路径为不平常的位置就应该马上进行检测和处理。

  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对svchost全部功能进行详细介绍,这是一个windows中的一个特殊进程,有兴趣的可参考有关技术资料进一步去了解它。

楼主:
在网上搜索到的办法:

解决WINXP系统开机后弹出Generic host process for win32 services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

出现上面这个错误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就是病毒。这种情况可以排除;

二、排除病毒后,还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IE组件在注册表中注册信息被破坏,可以按下面的方法去解决该问题:

1.在"开始"菜单中打开"运行"窗口,在其中输入"regsvr32 actxprxy.dll",然后"确定",接着会出现一个信息对话 框"DllRegisterServer in actxprxy.dll succeeded",再次点击"确定"。

2 再次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svr32 shdocvw.dll

3 再次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svr32 oleaut32.dll

4 再次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svr32 actxprxy.dll

5 再次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svr32 mshtml.dll

6 再次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svr32 msjava.dll

7 再次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svr32 browseui.dll

8 再次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svr32 urlmon.dll

如果排除病毒问题后,做完上面的几个IE组件注册一般问题即可得到解决。

三、如果电脑有打印机,还可能是因为打印机驱动安装错误,也会造成这个错误。解决方法如下:

重装打印机驱动程序。

一般情况下做到上面三步后,该问题即可得到全面解决。

——————————————————————————————————————————————————

目前尝试的是第二种办法,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的电脑也安装有打印机驱动,所以。。。

我的情况跟别人的不同,很多人都是在开机时就有这个提示,但是我的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而且每次出现的时间都不相同。

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判断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么?

楼主:
这个是第二幅对应的正常状态下的模样

网友(2009-08-14):
下载补丁WindowsXP-KB958644-x86-CHS或许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