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驱动的步进电机会比六线驱动有更大的力矩吗? 【恢复】

楼主(2008-12-29):
看到网上一篇文章有疑问.

同一电机,相同的功率

四线驱动会比六线驱动有更大的力矩吗?

网友:
是。续流不变。

网友:
L/R没变,电流上升的斜率已变了.

网友:
线径 =(1/7)^0.25 = 0.6147倍;

截面 = 0.6147^2 = 0.378倍;

匝数 = 1/截面 = 1/0.378 = 2.645倍(此为2个绕组的串联值,单个为1.322倍)

电感和匝数是平方关系,所以也是2.645^2 = 7倍.

计算是简单的。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

绕组的时间常数 L/r = 1倍,也就是说,没有变。

网友:
有点乱,首先要确定研究对象。把条件定下来才能比较。

【2楼】 armok 阿莫

四线是2个绕组,六线是4个绕组。能否告之二电机的参数?不行,则告之电阻值。

另,二件事,提醒阿莫一下:

1. 三个电机中,Z轴是特例,它有单向的负荷。

2. 运行的性能,还要考虑机器的运行时间,新机器和几年后的情况不一样。

楼主: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chaostec/3/1302321925/20080123163615/

就是上面的文章

"

是兩相六線製步進電機有兩種接法,第一種是舍棄中心抽頭接兩端,實際就是將每組的兩個相線圈串聯起來使用,電機堵轉矩大和效率高些,但是高速性能差。第二種是接中心抽頭和一端,這種接法電機高速性能好些,但是每相有一組線圈空閒,堵轉矩小和效率低些。

"

因為手上沒有l298所以無法測試

本贴被 funghom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23:46:27.

网友:
【6楼】 armok 阿莫

接的是绕组两端吗,抽头空接?连续通电是指工作状态吗,还是锁相状态

网友:
六线电机如接成四线只有二种可能

1:中心头悬空不用,匝数为2倍,电感为4倍.电感如此大何以上高速?如电流不变,安匝数N*I为二倍.静力矩是2倍了.

温升怎么办?电流减小吧

2:用中心头和一组,另一组又何必要浪费了

网友:
双极性的由来:

双极性只有二绕组A,B.八拍时A-AB-B-/AB-/A-/A/B-/B-A/B-A.利用率50%-100%

单极性四绕组A,B,C,D.八拍时A-AB-B-BC-C-CD-D-AD-A.利用率25%-50%.

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双极性的安匝数是单极性的130-150%.

同等电压电流时:

双极性低速力矩大,高速力矩小(电感不同,释放回路不同).

因此双计性驱动电压高,保证高速.六线电机接成四线本来就不合理,只用在低速短时间运行(温度)

网友:
四线是2个绕组,六线是4个绕组。怎么比?线径同,则四线的匝数少。匝数同则线径细。

同一电机,相同的功率。铁芯同,则六线(单极性)的功率必然小,是0.7倍。

网友(2011-11-04):
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http://wenku.baidu.com/view/e51e3621482fb4daa58d4b43.html?from=related

减小电流至0.7倍就可以达到跟原先6线接法的同样效果,但不知道是否是必须的。比如我改6线为4线的目的就是想增大输出力矩,所以工作电流不变,会有什么负面效果?

网友:
4线和6线一样的,4线必须推挽,6线可以不用推挽,直接用共地的功率管驱动,用mos管时,因为不用上边驱动所以驱动简单,4线的mos管推挽上边用nmos驱动比较费劲,用pmos好像pmos好用的不多,也贵。

网友:
这个贴子应该给酷啊

网友:
挖坟贴。
不错的帖。

网友(2012-02-29):
回复 网友A:
4线和6线一样的,4线必须推挽,6线可以不用推挽,直接用共地的功率管驱动,用mos管时,因为不用上边驱动所以驱动简单,4线的mos管推挽上边用nmos驱动比较费劲,用pmos好像pmos好用的不多,也贵。

共地驱动,六线的应该怎么个时序?

网友:
书上有,要不我贴个东西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