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RC滤波做DA【恢复】

楼主(2008-12-29):
现在想用PWM+RC做一DA电路,用于控制变频器,有几个地方请教一下:
1、在RC取值都能得到稳定电压的情况下,RC取值大小有什么区别?(越大响应时间越慢?)
2、不知有没有用这种电路做过成熟产品的朋友,RC电路可不可靠?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化挺大?
3、这种电路线性度怎么样?

网友:
如LS所示,精度可以达到10bit以上,但速度会比正式DA低,所以只适用速度低的场合.

网友:
好吧,理想情况下,单片机输出PWM直接RC然后跟随,做过实验,线性度应该还不错的!可以到10位DA的水平(线性度而已)
推荐的方法,要想取得10位DA的精度,需要一个至少10位的AD反馈,做闭环控制。

楼主:
To【9楼】: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也非常感谢你的经验共享。我原来的标题是想写“PWM+RC滤波做DA ,RC该如何取值较好”,刚写好了前半段,楼下同事就让我帮忙检察一下它的充电器是不是坏了,回来时忘了写完整就发表了。如果【3楼】不说我都没注意我的标题只写了一半,不知标题自己能不能再改回来?

今天搭了个电路,用示波器的交流档观察对比了一下1阶滤波和2阶滤波电路,测得2阶滤波电路能更好地去除纹波,效果明显,就是电压值会比1阶滤波的值低一点。建议楼上再加一阶RC。
我的PWM频率是6.1K,第一阶RC是 15K、1uF,第二阶RC是10K、1uF。

网友:
最近作了个试验如下图:

IN端接M8的PORTB的PB1,用T1相位修正PWM,M8为内部默认1MHZ,PWM频率取1/8实际效果不错.通过按键控制输出0-3.3V,按一次键增减0.1V

网友:
做个记号 不错 谢谢

网友:
【1/2/6/9楼】eduhf_123 经历:
 爱分析,而且分析得很全面,PF一下。玩电路的就该这样,其实玩什么都该这样。
 “等效频率”这个说法俺似乎理解你想表达的是什么,但概念上又不太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楼主位】ylei12:
 “3、这种电路线性度怎么样?”
 —— 线性度非常好。只是在PWM频率取得非常高,而电路切换的过渡过程又不可忽略时,这个过渡过程会影响线性度。所以虽理论上认为PWM频率越高滤波处理越容易,但太高的频率却有个影响线性度的副作用。

网友:
RC参数调整不好,上次做个输出总是有低频波动

网友:
【8楼】:
似乎、仿佛、貌似、好像、印象当中:
独石电容可靠性高于瓷片电容、但作高频旁路(滤波)时瓷片电容性能优于独石电容。

我这里教育网速度太慢,你可以GOOGLE或BAIDU一下两者的异同。

==========================================
另外,关于两位的争执,我有几句话不吐不快:

TO 楼主:

  你帖子的标题起得确实不算十分高明,要知道在BBS上发帖子、问问题也是有技巧的(网络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有很多,我就不多说了,楼主你可以自己搜索一下,应该会有所得),就这个帖子而言,如果标题是“用PWM实现D/A,请教RC滤波电路参数的确定”,我想可能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更能吸引到有这方面专长的人才来关注你的问题、解决你的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我一个半吊子在这里大放厥词。从这个角度考虑,3楼说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这样给你提建议(就算意见吧),你应该可以接受吧?3楼的表达方式有些生硬,希望你也能一并不要介意了,须知“忠言逆耳”。

TO 3楼:

  首先对你的谬赞表示荣幸和感谢(呵呵,有点打官腔的感觉)。
  我确实也不喜欢语意不详、中心不突出的帖子标题,但我同样不赞同“轻易鄙视别人”,毕竟谁都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大家谁都不希望在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被人嘲笑对不对?多的不说了,“让我们一起为网络文化环境的改善和网络文明的进步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这句话我想应该能得到你的认可和赞同吧,从你3楼表达的情绪来看,你的内心应该是有这样一份激_情的吧?

  啰嗦这么多,本意是想做个和事佬,可是我这个人不太善于表达,希望以上言辞没有引发两位更激烈的情绪;假若果真让某位更加不爽了,希望能当我没有说过吧,实在忍不下去的,加我QQ、给我发邮件来跟我辩论乃至骂我都行,只是希望不要在这里做意气之争了,一句话:给大家、也是给我们自己留一个纯净的网络环境、学术环境。

本贴被 eduhf_12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1,01:27:26.

楼主:
【6楼】 eduhf_123 :我想用独石电容,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有没有用过?

楼主:
非常感谢1楼的经验共享,帮助很大啊。

To【3楼】:也许是我的标题用得不对,浪费了你日理万机的时间。但是不要轻易鄙视别人,你把自己认为的强加在别人身上。至少1楼的经验共享我认为会对很多人有用,你除了冷嘲热讽会干什么

网友:
【3楼】 highnose
积分:354
派别:
来自:
 楼上,牛人一个
=================================

根据自己的一点肤浅理解胡乱发表点看法,不一定正确,欢迎模拟方面的大牛拍砖。
其实我在2楼的说法“PWM调满和调空时的等效最低频率最小,为PWM频率的一半;PWM占空比为50%时的等效最低频率最大,为PWM频率。”只是我想当然的说法,有待验证。

网友:
我电路pwm频率195khz,低通10Khz的截止频率,效果不错

网友:
另外,线性度不好的问题可以通过系统设计解决:在系统中引入反馈进行PID控制补偿。
对变频器而言,由于输出变化速率不会很大,只要引进比例(P)控制既可,程序也并不复杂。

网友:
楼上,牛人一个

同时鄙视楼主,以为是共享经验来了,哪知是请教问题,标题党一个

本贴被 highnos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21:08:10.

网友:
至于楼主的2、3两个问题,其实都和R、C的取值有关:
-------------------------------------------
2、RC电路可不可靠?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化挺大?
C的选择对电路的可靠性起主要影响作用:电解电容的可靠性不如瓷片电容、云母电容的温漂远小于一般电容、铝电解电容的高温老化现象比较严重等。

3、这种电路线性度怎么样?
PWM调满和调空时的等效最低频率最小,为PWM频率的一半;PWM占空比为50%时的等效最低频率最大,为PWM频率。
所以只要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小于PWM频率的四分之一,电路的表现都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网友A:
  ┌───┐
○─┤ R ├──┬────○
  └───┘  │
         ┴
         ┬
         │C
○────────┴────○

对于如上形式的低通滤波器,其截止频率为f。=1/(2餜C)。
1、工程上一般至少要保证f。小于PWM频率的四分之一,从这个角度考虑,RC乘积应该是越大越好;
2、R不能太小,否则R上的电流大,对R的寿命及前级的寿命有影响;
3、该电路后端一般接一运放跟随以增大驱动能力,所以R的取值需要满足“远远小于”运放同相输入端的直流输入阻抗,所以R值又不能过大(通常应该在0.1K到10K之间);
4、根据以上三点,似乎C就越大越好了,但是C大了会引起以下两个问题:
5、大容量的电容体积也很大,在某些场合无法容忍;
6、大容量的电容,直流损耗也大,对电路参数有影响。

网友(2009-11-19):
马克,不知道算不算盗墓

网友:
寒,这个帖子竟然也给恢复出来、还给挖出来了……

网友:
首先打个补丁,貌似帖子内容恢复的时候出了点小问题:
1楼中的如下内容:
“对于如上形式的低通滤波器,其截止频率为f。=1/(2餜C)。”
应该为:
“对于如上形式的低通滤波器,其截止频率为f。=1/(2πRC)。”

网友:
TO:11楼 holycat 仙猫大师
1、我这个人记忆力不好,基本上所有要死记硬背的东西我都记不住,从小就这样。一个东西只有我把它搞懂了,才有可能
  长久的记忆下来。
2、之前做东西的时候用到了一阶的RC低通滤波器,分析过它的参数分布情况。
3、我这个人比较笨,当时的电路分析、模拟电路等学得都不好,不怎么会用公式、定律来分析电路,只会用简单的电压约
  束条件、电流(功率)约束条件、时间(频率、速度)约束条件、温度约束条件、可靠性约束条件等来分析电路系统。
4、结合以上三点,你说我“爱分析,而且分析得很全面”其实是假象、假象,惭愧、惭愧~!
5、所谓“等效频率”,是我当时随口乱说、杜撰出来的,现在想来,当时想说的应该叫做“(幅度上的)主谐波分量”,
  也就是幅度最大的交流分量的频率;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点浅薄的想法,如果你有兴趣,咱们还可以再详细讨论。

网友:
实际试验过,性能还是可以的。一阶滤波的话,纹波还是比较大的,二阶滤波之后纹波小很多了。当时电阻用10K,电容为104。但是还没做高低温测试。有空再测试下高低温。

网友:
简单的用LT1062吧,很容易的
复杂,想要效果就用多阶贝赛尔吧

网友:
LT1062是啥玩意?

网友:
我是用的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 只要频率足够低就可以了, 比如几百Hz

网友:
很精彩,学习了

网友:
【25楼】 eduhf_123 经历
积分:857
派别:
来自:成都
首先打个补丁,貌似帖子内容恢复的时候出了点小问题:
1楼中的如下内容:
“对于如上形式的低通滤波器,其截止频率为f。=1/(2餜C)。”
应该为:
“对于如上形式的低通滤波器,其截止频率为f。=1/(2πRC)。”

谢谢你的补充,呵呵,我上次做了个这样的DA,用100K的电阻+1uF电容,做的二阶滤波,稳定性不错,就是速度慢,看了上面的算式才发现是低通频率点设置错了。我这个才1.6HZ,实际需要10HZ的样子,要提速6倍才行。

网友:
35楼:

ω。= 2πf。= 1/(RC)
f。= ω。/(2π) = 1/(2πRC)

基础不扎实啊……
^_^

网友(2010-03-19):
eduhf_123 经历  --你解释的很好,谢谢

网友(2010-07-25):
回复 楼主:

不错,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感谢各位!

网友(2010-11-02):
标记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1-02-15):
回复 网友A:

低通滤波器是容许低于截止频率的信号通过, 但高于截止频率的信号不能通过的电子滤波装置。

为什么工程上一般至少要保证f。小于PWM频率的四分之一呢?
比如,我的PWM频率是500Hz,PWM频率的四分之一是125Hz
R=10K,C=1uF, f。=16Hz

PWM调满和调空时的等效最低频率最小,为PWM频率的一半;PWM占空比为50%时的等效最低频率最大,为PWM频率
那么
PWM调满和调空时等效频率=250Hz,PWM占空比在50%的话,PWM岂不是全截止了?

稀里糊涂的......
截止频率截止的是什么频率呢?

网友(2011-11-12):
受益匪浅,学习了

mark ing...

网友:
DA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直流信号。pwm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波形,由直流分量和很多正弦波构成。低通滤波可以把高频交流信号去除,这样就只剩直流分量了。直流分量的大小正好和pwm占空比相对应。这就是pwm DA的基本原理。
当然交流分量不可能全部去除干净。而且pwm是由数字信号直接得到模拟信号,数字干扰还是比较严重的。一般pwm da的精度比较低,用于精度不是很高的应用中。

网友:
果然是个好东西,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2-12-11):
引用 网友A:
  ┌───┐
○─┤ R ├──┬────○
  └───┘  │

说的好啊。。。

网友:
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盗墓被我抓住。

网友(2013-01-20):
这个说的不错 ,可以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2014-06-29):
105楼了,而且时间跨度很大,不错的帖子……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可以用PWM代替DA了

网友(2014-09-21):
关键点.是 .PWM +DA(RC) + AD多闭环控制

网友:
正好在PWM DA资料,学习了

网友:
15K 的PWM, 用了两级RC,10K,0.1uF,稳定性很好。

网友(2014-12-16):
先几号一个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