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4b0 16位总线方式控制1LI9320液晶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29):
打算用44b0来控制个1li9320的lcd,连线如下:

lcd            44b0

cs  -----     nGCS5

RS  -----     addr0

RD  -----     nOE

WR  -----     nWE

D[0-15] ----d[0-15]

#define cmdaddr   (*(volatile U16 *)0x0a000000)  //nGCS5的地址是从0x0a00,0000开始的

#define dataaddr  (*(volatile U16 *)0x0a000001)

rBWSCON&=~(1<<21);//设置nGCS5 16位宽度

rBWSCON|=(1<<20);

经过以上初始化后,我向cmdaddr写数据,发现并没有送到数据总线上,这是为何?我刚刚接触44B0,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本贴被 wf36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21:11:26.

网友:
楼主,总线方式驱动,你测试程序中的high speed测试能到多少?

网友:
囧..这个词多管用啊..."解决,接触不良。 "

楼主:
解决,接触不良。

楼主:
发现是复位信号高电平不够,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修改后,点亮了,可以显示测试程序了。

可是吃过午饭回来,发现又不亮了(只有背光),郁闷。现在复位都没反应了(之前复位时背光会暗的),不知道是不是烧了?大家帮忙出出注意,看如何测试是不是烧了。

楼主:
用示波器看 了下,cs,rs,rd,wr,d0--d15信号都对...奇怪了,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错了。

楼主:
哦,对了,呵呵,谢谢啊。这个都搞忘了。

网友:
RS  -----     addr0

#define cmdaddr   (*(volatile U16 *)0x0a000000)  //nGCS5的地址是从0x0a00,0000开始的

#define dataaddr  (*(volatile U16 *)0x0a000001)

你的dataaddr地址 在16位数据总线宽度下,不是2字节对齐!

应改成:

RS  -----     addr1

#define cmdaddr   (*(volatile U16 *)0x0a000000)  //nGCS5的地址是从0x0a00,0000开始的

#define dataaddr  (*(volatile U16 *)0x0a000002)

楼主:
还是出不来呢,只有背光亮。郁闷。

我的初始化代码:

LCD_WR_REG(0x00E5, 0x8000);          // Set the internal vcore voltage

        LCD_WR_REG(0x0000, 0x0001);          // Start internal OSC.

        delay(40);

        LCD_WR_REG(0x0001, 0x0000);         // set SS and SM bit

        LCD_WR_REG(0x0002, 0x0700);         // set 1 line inversion

        LCD_WR_REG(0x0003, 0x1038);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1.

        LCD_WR_REG(0x0004, 0x0000);         // Resize register

        LCD_WR_REG(0x0008, 0x0202);         //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

        LCD_WR_REG(0x0009, 0x0000);         // set non-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3:0]

        LCD_WR_REG(0x000A, 0x0000);         // FMARK function

        LCD_WR_REG(0x000C, 0x0000);                 // RGB interface setting

        LCD_WR_REG(0x000D, 0x0000);         // Frame marker Position

        LCD_WR_REG(0x000F, 0x0000);                 // RGB interface polarity

        LCD_WR_REG(0x002b, 0x0020);   //frame rate and color control(0x0000)

        //*************Power On sequence ****************

        LCD_WR_REG(0x0010, 0x000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LCD_WR_REG(0x0011, 0x0004);                 // DC1[2:0], DC0[2:0], VC[2:0]

        LCD_WR_REG(0x0012, 0x0000);                 // VREG1OUT voltage

        LCD_WR_REG(0x0013, 0x00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delay(200);                                // Dis-charge capacitor power voltage

        LCD_WR_REG(0x0010, 0x17B0);                 // SAP, BT[3:0], AP, DSTB, SLP, STB

        LCD_WR_REG(0x0011, 0x0001);                 // DC1[2:0], DC0[2:0], VC[2:0]

        delay(50);                                         // Delay 50ms

        LCD_WR_REG(0x0012, 0x013e);                 // VREG1OUT voltage

        delay(50);                                         // Delay 50ms

        LCD_WR_REG(0x0013, 0x1c00);                 // VDV[4:0] for VCOM amplitude

        LCD_WR_REG(0x0029, 0x001e);                 // VCM[4:0] for VCOMH

        delay(50);

        LCD_WR_REG(0x0020, 0x00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LCD_WR_REG(0x0021, 0x0000);                 // GRAM Vertical Address

        // ----------- Adjust the Gamma        Curve ----------//

        LCD_WR_REG(0x0030, 0x0002);

        LCD_WR_REG(0x0031, 0x0606);

        LCD_WR_REG(0x0032, 0x0501);

        LCD_WR_REG(0x0035, 0x0206);

        LCD_WR_REG(0x0036, 0x0504);

        LCD_WR_REG(0x0037, 0x0707);

        LCD_WR_REG(0x0038, 0x0306);

        LCD_WR_REG(0x0039, 0x0007);

        LCD_WR_REG(0x003C, 0x0700);

        LCD_WR_REG(0x003D, 0x0700);

        //------------------ Set GRAM area ---------------//

        LCD_WR_REG(0x0050, 0x0000);                //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_REG(0x0051, 0x00EF);                //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

        LCD_WR_REG(0x0052, 0x0000);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_REG(0x0053, 0x013F);                //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

        LCD_WR_REG(0x0060, 0x2700);                // Gate Scan Line

        LCD_WR_REG(0x0061, 0x0001);                // NDL,VLE, REV

        LCD_WR_REG(0x006A, 0x0000);                // set scrolling line

        //--------------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

        LCD_WR_REG(0x0080, 0x0000);

        LCD_WR_REG(0x0081, 0x0000);

        LCD_WR_REG(0x0082, 0x0000);

        LCD_WR_REG(0x0083, 0x0000);

        LCD_WR_REG(0x0084, 0x0000);

        LCD_WR_REG(0x0085, 0x0000);

        //-------------- Panel Control -------------------//

        LCD_WR_REG(0x0090, 0x0010);

        LCD_WR_REG(0x0092, 0x0000);

        LCD_WR_REG(0x0093, 0x0003);

        LCD_WR_REG(0x0095, 0x0110);

        LCD_WR_REG(0x0097, 0x0000);

        LCD_WR_REG(0x0098, 0x0000);

        LCD_WR_REG(0x0007, 0x0173);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照搬的给的demo程序,看了下datasheet也不知道要修改什么。屏是佳永电子造的,大家帮忙给支个招,该怎样调试。谢谢了。

网友(2011-05-19):
楼主还在不在啊???????
我新手 也在想使用这样的方法。
你的QQ是多少 我加你 想讨论下 或者你加我348835466  我看不到你的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