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64芯片PC口问题。请教各位【恢复】

楼主(2008-12-29):
     请教各位老师:

            我的mega64芯片PC口只能作为I/O输出而不能作为I/O输入,这是为什么?其他I/O口均可以作为I/O输入输出

楼主:
谢谢一楼的dongni

请教:该如何配置熔丝位才可以使PC口作为输入输出口?

网友:
可以做IO口,可能你的熔丝没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