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调试时的疑问【恢复】

楼主(2008-12-29):
我一个板子上用的是AS1117-3.3V的三端稳压芯片,想把电压从9V转成3.3V给单片机和其他几个集成芯片供电,可能这个低压差的电压片子不堪重负,在一次调试中被烧掉了,从那以后,用JTAG往单片机C8051F340里就下载不了程序了,JTAG口各电压参数都没有问题,主要MCU的电压都正常,所有可疑的外围元器件都更换了,会不会MCU在电源片子被烧掉的时候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F340是USB单片机,你直接用USB接口向F340供电测试一下,另外F340是C2接口的,不是JTAG接口的

最好的办法是和LS说的,换一个单片机试一下,确认是仿真器的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干脆换一个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坏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