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简单升压电路【恢复】

楼主(2008-12-30):
该电路可以用一个AA或AAA电池来驱动小功率白色LED,测试了一下频率有300K,大家分析一下它的原理。

网友(2009-01-30):
another wa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ircuit is to add a resistor / diode / capacitor so the circuitry is self-powering - using the higher output voltage to power the circuitry itself.

this works better if the output voltage is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the battery.

网友:
I have been  using this as a voltage booster for a couple multi-meters of mine (from a 1.2v nicad battery to 9v).

it has worked very well.

网友:
it is not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circuitry so that its output voltage depends on resistor values, not device parameters.

that can be done with the addition of one resistor.

R2 is the load, and R3 is the new resistor. the output voltage is determined by the following:

Vout*R1/(R1+R3)=V1-0.6 (Q2's Vbe).

In this case, Vout is approximately 1.1v.

another advantage introduced by R3 is that this circuitry can work either as a buck converter or a boost converter, and the output voltage is much less dependent on the load (R2).

enjoy.

网友:
越简单越复杂:)

网友:
27楼只是纯粹的理论分析,实际应用时还有几个陷阱要注意:

首先,是Q1、Q2的关断条件。Q1、Q2的关断条件是L1上的感生电压足够小,导致Q2集电极电位抬升。L1上的感生电势又是由流经的电流变化率决定的,因此,理论分析假设是当Q2集电极电流达到Q1基极电流与两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乘积时,Q1、Q2关断。但实际情况并不见得如此,有另外两个因素也可能导致L1上电压降低:其一,L1磁通饱和,也就是L1上电流超过其额定电流时,L1上磁通不再增加,导致感生电势为零;其二,电池内阻,也就是当输出电流比较大时,电池输出电压降低,也可能导致L1上电流不再增加,L1感生电势为零。因此,电感的选择很重要,一定要保证足够的额定电流容量;R1和Q1Q2的选择也很重要,应该保证L1上电流达到最大时,电池电压不至于明显降低;

其次,是L1和C1参数的选择。如果在电感上的电流通过LED放电还没有达到零时,Q1Q2恢复导通,那么L1上电流将随着开关次数的增加迅速增大,直到发生磁饱和。因此,C1R1上的延迟,一定要远远大于L1上电流通过LED泄放完全的时间。L1上电流泄放时间可以按如下方式推断:

    假设其峰值电流为Im,则电感储能为:

       El1 = L1 * Im**2 / 2

    LED平均电流假设为Im/2,则所需放电时间为:

       TLED = EL1 / ( Im * VLED /2 ) = L1 * Im / VLED

    所以,R1C1决定的放电时间,一定要大于TLED,要留出足够余量,但又不能太大,因为取得太大,会降低LED上的平均电流。

这个电路简单是足够简单,但是其性能在很大程度上由元件的本身参数决定,而元件参数都是有一定的离散性的,特别是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和电池电压,因此,这个电路要想做稳定,并且保持产品间的一致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网友:
Bigbird真厉害。

感谢赐教

网友:
俺试着分析一下原理算是抛砖引玉吧:

1。在开始时刻,C1、L1都处于初始状态,Q1导通,导致Q2导通,此时Q2集电极电流应该为:

       Ic2 = B2*Ib2 = B2*B1*Ib1 = B2*B1*(Vcc-Vt1)/R1          —— B1、B2分别为电流放大倍数

2。由于L1的存在,Ic2不能突变,因此,Q2进入饱和,C1上充电,L1电流持续上升:

       dI/dt = VL1/L1 = (Vcc - Vsat2)/L1

3. 当L1上电流上升变慢,甚至无法上升时,Q2集电极电位抬高,VL1 = 0,

4。由于C1上充电的影响,导致Q1基极被抬高,Q1、Q2被关断;

5。Q2被关断后,L1上电流只有通过LED泄放,Q2集电极被抬高到LED导通电压,导致Q1基极被更加抬高;

6。C1电容通过R1放电,要一直放到Q1基极电压低于(Vcc-Vt1),Q1重新导通,总放电电量为:

      放电初始基极电压 (Vcc-Vsat2+Vled), 放电终止基极电压(Vcc-Vt1),

      Qc = C1*(( Vcc-Vsat2+Vled) - (Vcc-Vt1)) = C1*( Vled + Vt1 - Vsat2 )

7。Q1导通后,Q2重新导通,Q2集电极电位又被重新拉低,L1上电流开始增加,C1重新充电,回到第二步。

网友:
简单实用。原理我还得慢慢想。怎么计算电容和电感量呢?

只有一个合适的频率和上升下降时间,才能让效率最高,三极管的耗电最小。

电容和电感的选择会不会影响上升和下降时间呢?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是够简单,但输出电流在很大程度上由两个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决定,产品一致性恐怕难以保证吧?

网友(2008-12-31):
【6楼】 xiaoyuanlu

积分:86

派别:

来自:江西人在惠州

 我们现在运用此电路在2个产品上,上面那个贴出来的电路是一个AAA电池供电给一个黄灯,测试的结果是这种接法LED的亮度和耗电量比较合适,效率高。且电容和电感对耗电量和效率影响很大(C=56P,L=68uH)最合适!

另外,2个AAA电池给10PCS白灯供电,上面电路NPN反过来接效率较高,且LED的亮度和耗电量比较合适。(C=301P,L=68uH)

反过来接效率更高,说明振荡频率太低,饱合了.

网友:
标记!!

简单好用!!

楼主:
我们现在运用此电路在2个产品上,上面那个贴出来的电路是一个AAA电池供电给一个黄灯,测试的结果是这种接法LED的亮度和耗电量比较合适,效率高。且电容和电感对耗电量和效率影响很大(C=56P,L=68uH)最合适!

另外,2个AAA电池给10PCS白灯供电,上面电路NPN反过来接效率较高,且LED的亮度和耗电量比较合适。(C=301P,L=68uH)

网友:
【2楼】 xiaoyuanlu

积分:82

派别:

来自:江西人在惠州

 呵呵!谢谢!刚才测试了,正反都可以!好象上面电路比C,E反过来接,效率要低一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反过来接当然可以,因为能否起振取决于第一个PNP与第二个NPN的总放大倍数.你接反了,总放大倍数有可能仍是够的,但NPN管由原来的"既放大又倒相"变为"仅起倒相作用".

但是,由于放大能力差了,更多的能量用于维持振荡了,所以导致你后面所说的"效率低一点".如果PNP管的放大能力差一点,电路将无法起振.

另外,这样接容易击穿.别老把"击穿"跟"高压"联系起来,反向击穿可不一样,以前看见过说某器件"反向击穿电压为0.XV"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没?.

EB结比较薄,EC结比较厚,反接很容易造成EB结击穿,在这个电路上没有看到有啥保护,估计接下来就是烧管冒烟了.

本贴被 rainys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0,19:18:30.

网友:
仿真了一下,电压好象升不高

网友:
开关电源......真....简单..

楼主:
呵呵!谢谢!刚才测试了,正反都可以!好象上面电路比C,E反过来接,效率要低一点!

网友:
Q2(8050)的C和E估计是相反了。

电路原理可以这样理解:R1提供Q1的基极电流,Q1、Q2导通,L1电流线性增大,当电流增大到Q2退出饱和区(Q2的C极电压升高),通过C1促使Q1的基极电流减少,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瞬间将Q1、Q2截止,电感L中的电流不能突变,将通过LED形成回路,从而点亮LED.当C1的反向电流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Q1的基极电压下降引起Q1再次导通,下一次周期开始了。

网友:
明白这个原理,不过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个用途:)

网友:
CE反接三极管还是一个三极管,只是β值从几百降低到几十了……

网友:
害得我看半天都不明白,原来是把三极管CE反接还是当作三极管来用的!

很久以前就听说有这样的做法,不明白!

楼主:
这是我们一个产品上的电路,上面Q2的C,E要反过来,C1为300PF,L1为立式电感,用一个AAA电池可以带1PCS黄灯,用2个AA电池可以带10PCS白灯!效果很好!

网友:
楼主,有proteus的仿真么?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的

楼主(2009-03-06):
这2个电路是最后定型的电路!

楼主:
在大货生产过程中还好,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电压能升高多少??

楼主:
这是个简单的开关电源,电压在4-5V的样子,但是驱动电流不是很大,不会破坏LED!

网友:
效率有多少啊,楼主,没有什么仪器,问下,谢谢~

网友:
刚按图接了个出来,4V输入竟100mA静耗,嚎......

网友:
这个电路如果不接负载,或者是负载电阻很大,功耗是会很大的,因为Q2截至期间,电感上的电流无法泄放,等到Q2再次导通的时候,电感上的电流继续增加,直到电感饱和。

网友:
原来真的是越简单越复杂啊,难怪人家算个1+1=2都要算几十年!

楼主:
【52楼】 Bigbird
是这个道理!

网友(2009-04-15):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93203&bbs_id=9999

楼上高手们分析得够细,但太含混,振荡器跟升压器混在了一起,看不懂的人看了仍不懂.我专门为这问题写的帖子,只讲电感升压的原理.

网友:
这个电路还不错,可以改成隔离电源电路

有些1.5V升9V电路。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用CD4069做振荡器,无负载时电流可以做到微安级.我随便搭了一个,无负荷时电流都做到了2mA,降低点频率估计可以做到100uA以下.

网友(2009-12-06):
没看懂原理,MARK先

网友:
对C1放电回路不清楚。

点亮LED应该是电池和电感电压叠加吧。

网友(2010-02-23):
作记号,以后可能用得上。

网友:
有空一定研究!

网友:
45楼电路应该是对的,这是非常经典的互补推挽振荡电路,在20年前的无线电入门书籍中很常见——电码练习器。。。

网友(2010-11-26):
想做灯控制器

网友:
marktfq先,基础不行 呀:(

网友(2011-02-12):
这个好好看下

网友:
回去拆开手电筒看看。

网友:
这个不错的,简洁

网友:
不会吧
我还想搞个IC做LED手电筒
这里2个三极管就解决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该电路可以用一个aa或aaa电池来驱动小功率白色led,测试了一下频率有300k,大家分析一下它的原理。

网友:
电阻R1是怎么给Q1提供偏置电流的啊?

网友(2011-06-07):
呵呵 发现我的手电筒里也是这个电路

网友:
画成这样就很好看懂了

实际负载LED原理 上来讲是当成了续流二极管了

网友(2011-07-11):
在做冷光片的驱动,明天仔细阅读

网友(2011-09-25):
果然是简单电路,难理解。改天请教一下高手

网友:
俺是来看49L的

网友(2011-10-29):
我买的用一节5号干电池给手机充电的升压转换器好像是这个电路,看到两个三极管,一个二极管,不过害怕电压不稳,没敢用过

网友:
单稳态振荡电路.
建议画波形图,方便理解.也可用示波器比较.

网友:
有没有简单的降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ce反接三极管还是一个三极管,只是β值从几百降低到几十了……

8050本来就只有50,不如90系列远了。9014最小80,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画成这样就很好看懂了

实际负载led原理 上来讲是当成了续流二极管了

鞥,这个正解。话说多年前就疑问,为什么换成电阻电路就不起振,换成发光二极管就能亮。
示波器看到震荡是不连续,谁能继续解释!

网友:
这个电路能升压吗

网友:
简易升压

网友:
标记,以后用得着

网友:
这个也太省了吧 ,电流一直在变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压在变化(PWM信号),电流也当然在变化了,不过频率很高,人眼识别不出来的''

网友:
mark~有millwood的地方都很精彩啊

网友(2012-05-21):
怎么计算的电阻电容?

网友(2013-01-10):
标记一下...简单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