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2-30):
我用的是官方的例子当程序执行到:OSStart();后到了:

这是不下走了:OSStartHighRdy

        LDR     R4, =NVIC_SYSPRI2       ; set the PendSV exception priority

        LDR     R5, =NVIC_PENDSV_PRI

        STR     R5, [R4]

        MOV     R4, #0                  ; set the PSP to 0 for initial context switch call

        MSR     PSP, R4

        LDR     R4, =OSRunning          ;//设置OSRunning = TRUE

        MOV     R5, #1

        STRB    R5, [R4]

                                        ;//切换到最高优先级的任务

        LDR     R4,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5, =NVIC_PENDSVSET

        STR     R5, [R4]

        CPSIE   I                       ; enable interrupts at processor level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 should never get here

楼主: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 should never get here 停止到这里

网友(2010-05-31):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你是否找到了解决办法

网友:
我用3.3的库无此问题,楼上把你的工程传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官方的例子当程序执行到:osstart();后到了:
这是不下走了:osstarthighrdy
        ldr     r4, =nvic_syspri2       ; set the pendsv exception priority
        ldr     r5, =nvic_pendsv_pri
        str     r5, [r4]
        mov     r4, #0                  ; set the psp to 0 for initial context switch call
        msr     psp, r4
        ldr     r4, =osrunning          ;//设置osrunning = true
        mov     r5, #1
        s......
内核这句开中断后,不会进入到OSStartHang.原因可能是你的中断函数有问题,或者没有开启.不知楼主用什么CPU呢?
        CPSIE   I                       ; enable interrupts at processor level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 should never get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