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成DSPIC33P与图形驱动显示器接口的硬件设计???小妹新手,在线等待【恢复】

楼主(2008-12-30):
课程设计要做这个,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求各位高人指教.

本贴被 52652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0,13:54:24.

网友:
google了一下“DSPIC33”,只找到个DSPIC33F的技术资料,美眉不是没头绪么,先看看这个芯片的技术资料(英文的..)吧,等你自己把程序做出来了,哪怕只有一部分,这里的热心人应该会帮助你的(要积极回帖和上照片...)

网友(2011-01-03):
想让别人帮助,也要说清楚要求啊

网友:
原廠有reference design,問一下當地的FAE吧!!

网友A(2015-08-12):
说不清楚也没关系,上的照片清楚也行,生活照拿不出手的话,艺术照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清楚也没关系,上的照片清楚也行,生活照拿不出手的话,艺术照也可以 ...

这坟挖的,看照片也要看看年头吧,七八年过去了小妹也成大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