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单片机的 AFCAN模块的问题, 各位请看看!!!【恢复】

楼主(2008-12-30):
    对于NEC中的历史指针寄存器在DATASHEET中写的不是很详细,存在一些疑问,现在提出来,希望各位能指教!!!

对于发送历史列表(THL),如果现在有 消息寄存器7,2,9,6请求挂起,还未发送出去,7,2,9,6依次从上往下排列(LOPT指向4,TGPT指向0),如果此时由于2寄存器优先级较高,发送出去了,请问此时LOPT和TGPT都指向几号位置,还有消息寄存器的编号在THL中都是怎么变化的(图如下)请各位指教

本贴被 hotshoot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0,16:14:49.

楼主:
我之前理解成了,用户请求发送的信息缓存器编号!!我理解成7  2  9  6都是请求发送,但还没处理的.呵呵 理解有些错误了

楼主:
谢谢!!  有些明白了. 就是这个历史列表中记录的是 已经发送出去的信息的信息缓存器的编号!  LOPT是随着发送出去信息后递增的,而TGPT是在用户确认发送后,也就是中断 或者 查询方法确认发送成功后递增的!

  我没理解错吧?

网友:
在第4空格中会有Message buffer 2 的发送记录,并且LOPT 指向单元格5.

TGPT 的变化主要根据其指向的单元格有无被CPU 读取,如果Message buffer6 被读取了,则TGPT的值会自动增加.若没有读Message buffer 6那么TGPT 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