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智能车都用减速电机而不用步进电机? 【恢复】

楼主(2008-12-30):
如题

是什原因?

步进的力矩没有减速电机的大?

网友:
做小车,速度还是要快一点好,个人建议200转/每分钟以上的.太慢了没意思

楼主:
那么应该用转速多少的减速电机做智能车

50rpm-100rpm合不合适??

网友:
2008-12-30,19:31:54   资料  邮件          本回复状态:等待审核  编辑  删除

【4楼】 caplsc

积分:204

派别:

来自:辽宁沈阳

 “一个同体积同重量的普通电机经过合适的减速后,输出功率比步进电机大很多倍. ”

经过减速和不经过减速,功率有什么差别?

减速的作用就是匹配扭矩.扭矩过大时转速太低,最大功率发挥不出来;扭矩太小时拖不动负载,同样无法输出最大功率,而且由于此时电机铁芯出现磁饱合,耗电还超过减速比过大的情况.航模上用的380小模型电机匹配得好时可以输出近千瓦,不加减速使用直驱发式不消三十秒就冒烟,而实际输出机械作功不超过百瓦.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要麻烦些,而且转速过快以后输出扭矩要减少而且会失步

网友:
很简单嘛,步进电机光驱动模块得多重啊,再加上耗电量又大!

哈哈

(有微型驱动块,但很贵。)

网友:
“一个同体积同重量的普通电机经过合适的减速后,输出功率比步进电机大很多倍. ”

经过减速和不经过减速,功率有什么差别?

网友:
回楼上:功率,单位:W.

本贴被 rainyss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0,19:32:39.

网友:
楼上好象把功率和扭矩的概念有些混了.

网友:
因为步进电机并不是功率输出型电机.一个同体积同重量的普通电机经过合适的减速后,输出功率比步进电机大很多倍.

网友(2010-05-07):
步进电机需要专门的驱动芯片,减速电机给电就会转动。

网友:
有点类似电路上的阻抗匹配的概念

网友:
我认为是输出力矩和体积决定的,小体积的步进电机很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我有几个软驱上拆出来的小步进电机,力矩太小了!不太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