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小项目需要使用FFT功能,不知道 Xilinx 的IP核有没有免费的FFT可用。【恢复】

楼主(2008-12-30):
原来一直用ALTERA的FPGA,现在需要使用FFT功能,有256点或512点就应该足够,模式无所谓,只要能用就行了。

不知道Xilinx有没有可以免费使用的FFT,功能弱点没关系,先用起来再说。

多谢各位了!

网友:
xilinx有,altera不清楚

楼主:
没有高人再给指点一二吗? 多谢了!

楼主:
楼上高人请指点一下,破解版的FFT能脱离JTAG使用吗? 谢谢!

网友:
xilinx的不清楚 altera的有免费破解版的

网友(2009-08-01):
楼主,FPGA有免费的FFT吗?怎么用啊?谢谢啊。

网友:
opencore上免费源码多的是,为什么要用IPCORE

网友:
XILINX有免费的IP核的,用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
xilinx有免费的FFT altera的要破解

我们之前要用到FFT 时 就是因为altera的要破解后转向用xilinx

网友(2010-09-05):
回复 楼主:

请问您后来学会使用XILINX的fft的ip'核了嘛?能否交流一下呢?QQ:843762307,谢谢了

网友(2012-01-12):
xilinx的软件里面fftip核是免费的,不用破_解直接用然后下到器件中,altera的要破_解才能用,否则是有时间限制的,不能作为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