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资料,支持矿大理学院单片机实验室【恢复】

楼主(2008-12-30):
M16+PTR8000+DS18B20无线温度采集系统,包含上下位机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5663.rar(文件大小:533K) (原文件名:无线温度采集系统.rar)

楼主:
PTR8000的无线距离大概100米,崔老师那边有这个东西的。不过你们也可以去淘宝上买的。好好使用,会对你们有帮助的

它的天线是自动的,做遥控小车有点浪费了,做遥控小车买个电视遥控器或到电子市场上买个一般的无线模块就OK了

至于你经常烧单片机可能是电流过大,或电机转动时电压过大造成的。你可以在单片机和L298之间加一个门电路

网友:
这可是我们实验室重量级的资料呀!!!

网友:
阿莫,这个要求置酷!!!!!

网友:
刚刚大概看了你的资料,真的很好,那个PTR8000是贴片还是直插式的,还有问一下它不要接天线吗???

网友:
这个可是好东西呀,我也想玩玩,当然主要是想玩那个PTR8000就是不知那东西在哪个地方买,而且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性能怎么样。。

还有,我想先看看实物,能不能上张图。。

无线有多远呀,是数传的吧,我想用来做遥控车可以吗,最近做小车郁闷死我了,到现在为此一共烧了七块51芯片,其中昨天晚上一个

晚上就烧了三块,我真受不了了,用的电路是三极管加L298,按理说不应该烧的,可就是一下坏一个,现在我都不管玩那破玩意儿了,

我打算自己再设计一个电路,多加些限流电阻(我现在用的那个电路板是上一届留下来)。。。

网友(2010-01-24):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1-24,11:19:13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3035]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单片机实验室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