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用的电脑 【恢复】

楼主(2008-12-30):
阿莫家的雕刻机接近尾声,个人的配套设施也要跟上了,现在所用的NB没有并口,不能用来接这台JJ,因此规划用一台台式机来完成这个任务,并且充当下载服务器的角色,配置如下:

主机:D945GCLF2+S0204 机箱+1G667KINSTON

系统:XP系统

由于不想在两台机器上来回操作,因此想问大家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在NB上通过局域网操作这台台式机?(远程控制除外)

网友:
dell的小电脑不错,价格好像是400-500块,或搞个能走系统的工控板更好,但价格就贵了。

网友:
估计我那台“移动PC”退休后可以为雕刻机服役了。(补充:我的本子主板的内存槽已烧毁(仅板载128仍存)+电池电芯损坏+电源接口松动,不是我不想修是没必要了,呵呵)

楼主:
远程桌面。

网友:
用网络终端机可行吗?

网友:
不知道我上次买的那个K6-2 350, 64MB内存,12GB硬盘的老家伙能用否?并口和串口,USB口都有

楼主:
【11楼】 elanUltra

 哈哈..专门买台ATOM来做控制太奢侈了

还可以挂QQ,做讯雷服务器,当电影储存器,反正不想占笔记本资源的垃圾都可以往上面扔。

网友:
网络控制..在xp打开远程桌面就可以了,跟直接操作电脑没什么区别

把文件复制到雕刻机的共享文件夹里.在远程桌面运行程序就可以

网友:
哈哈..专门买台ATOM来做控制太奢侈了

网友:
对电脑的基本配置要求是多少?我们好参考一下。

楼主:
【6楼】 armok 阿莫

用过一台X21的二手,不过仅仅是用了1年就挂了,从此对二手电脑失去了信心。

楼主:
D945GCLF2+S0206 机箱+1G667KINSTON+闲置160G硬盘,

前面三项加起来是¥880,因为硬盘是厚的,内存必须用窄条。

安装好系统以后,可以不用鼠标和显示器,插个键盘开机就ok了,通过路由器用笔记本来做远程桌面。

网友:
今天才发现偶的ASUS P5K没有并口,请问楼主的机是什么品牌和型号的?想办法也搞一套

楼主:
雕刻机的电脑回来了,用远程桌面操作起来很爽。

楼主:
正在学习中,感觉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