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丝杆,如何加工,同时问下在solidworks中如何画出。【恢复】

楼主(2008-12-31):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种丝杆如何加工,能提供加工厂家也可以,

丝杆长度225mm,直径12mm,齿距是3mm,这种是非标的,梯形,三角都不是。

另外不知道这种丝杆在SOLIDWORKS 中如何画出。请大伙帮忙了。

网友:
螺距3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尝试找一些技术学校或大学的来做吧。如果数量少,难度大,普通加工厂不愿意接活的。

楼主:
找过几个加工厂,都说加工不了。不知道有没有知道哪能加工的。

网友:
是问测量的操作步骤吗?把量规买来,一看就明白了。

如果能拆卸下来,直接拿到加工厂,让他们照做最简单。

楼主:
能详细说明下操作步骤吗。有哪里可以加工。

网友:
如果是突起的,找一种能测量凸弧的“半径规”。用半径规“靠”一下,看看和哪个最接近。如果感觉两个边延长线有“夹角”,再用角度规“靠”一下。数据出来就好办了,按照底边1/2中线螺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