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直流伺服电机除了带编码器外,与直流电机有区别吗? 【恢复】

楼主(2008-12-31):
用57型步进电机,动作类似雕刻机,带载时X,Y轴只能工作在600转/分,打算用伺服电机提升至900~1200转/分,但对伺服不了解

网友:
有刷直流伺服成本低力矩大,由于是采用方波驱动换向时平滑性能不如交流伺服,交流是采用正弦波驱动比直流的性能好很多,还有直流无刷伺服是介于直流有刷和交流伺服之间,驱动原理和交流近似。

楼主:
还有 直流伺服与交流伺服那种性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