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 Mega88 串口程序与 IO 位操作的"绝招"【恢复】

楼主(2008-12-31):
程序是03年用M8时写的(那个时候记得AVR出M8还没有多久)

现在已经改为M88的GCC程序. 虽然程序不算高明, 但还是希望能让部分人得益.就当我个人经验的发表吧!

先说说 IO 位操作的"绝招",我用一个 BitType.h 定义了这些宏.

//////////////////////////////////////

// BitType.h

// Jacky.L

#define H(port,bitvalue)  port |=(bitvalue)   //置1

#define L(port,bitvalue)  port &=~(bitvalue)  //置0

#define N(port,bitvalue)  port ^=(bitvalue)   //取反

#define BIT(x)    (1<<x)

#define B0 (1<<0)

#define B1 (1<<1)

#define B2 (1<<2)

#define B3 (1<<3)

#define B4 (1<<4)

#define B5 (1<<5)

#define B6 (1<<6)

#define B7 (1<<7)

#define CLI() L(SREG,B7)

#define SEI() H(SREG,B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short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short int

#define DWORD unsigned long int

// BitType.h  (end)

///////////////////////////////////////

使用方法很简单.

比如某串行器件有CS,SCK,DATA引脚,

#define CNTL_PORT  PORTD //用PORTD 控制

#define _CS    B0  //bit0

#define _SCK   B1  //bit1

#define _DATA  B2  //bit2

....

H(CNTL_PORT,_SCK);        //_SCK set to 1

L(CNTL_PORT,_SCK | _CS);  //_SCK and _CS set to 0

当然还可以对寄存器进行类似的操作.

/*************************************************

//以下是USART通迅的程序模块:

// GCC code

// Jacky.L

// USART.c

// 接收区使用循环指针,这样CPU有空时就读取缓冲区,FIFO功能.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BitType.h"

#define ILEN  256                     //接收数据缓冲区的个数

#define inbufsign 0x01                //接收缓冲区非空

#define inbufful  0x02                //接收缓冲区满

 uchar UsartSta;

 uchar UsartBuffer[ILEN]; //Max Buffer data=256

 uchar *BufferCountUse=UsartBuffer; //Use for USART Receiving  SUB Program Pointer.

 uchar *BufferINT=UsartBuffer; //interrupt SUB Program Pointer.

 uchar ch; //regester for RXT data.

ISR(USART_RX_vect)

{

uchar i;

 if(!(UsartSta&inbufful)){

         *BufferINT=UDR0;

         BufferINT++;

         UsartSta|=inbufsign;

             if (BufferINT==UsartBuffer+ILEN) BufferINT=UsartBuffer; //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BufferINT==BufferCountUse) UsartSta|=inbufful;  //接收缓冲区满置满标志

 }

 else i=UDR0; //释放接收完成标志RXC

}

 uchar getbyte (void)

{

  if (!(UsartSta&inbufsign)) return 0;

  CLI();

  ch= *BufferCountUse;            //取数据

  BufferCountUse++;              //最后取走的数据位置加一

  UsartSta&=~inbufful;            //输入缓冲区的满标志清零

  if (BufferCountUse==UsartBuffer+ILEN) BufferCountUse=UsartBuffer; //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BufferCountUse==BufferINT) UsartSta&=~inbufsign;       //地址相等置接收缓冲区空空标志,再取数前要检该标志

  SEI();

  return 1;        //取回数据

}

 void putchar_(uchar c)

   {

         while ( !( UCSR0A & (1<<UDRE0)) );

                 UDR0=c;   //sent data

   }

 void puts_(const uchar *s)

   {

     while(*s)

           {

             putchar_(*s);

                 s++;

            }

   }

 void uart_init(void)

{

  CLI();

  UCSR0B=(1<<TXEN0)|(1<<RXEN0)|(1<<RXCIE0); //enable receive and send and RXD_interrupt

  //UBRRL=(fosc/16/(baud+1))%256;

  //UBRRH=(fosc/16/(baud+1))/256;

  UBRR0L=12; //default Baud Rate=4800

  UBRR0H=0;

  UCSR0C=(1<<UCSZ01)|(1<<UCSZ00); //data_bit=8,stop_bit=1;

  SEI();  //开放中断位。

 }

void uart_close(void)

{ UCSR0B=0;}

//used sample: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puts_("Atmega88");  //send string "Atmega88" out

  while(1)

  {

    if(getbyte ())

    {

      ???=ch; //when receive data to ??? saving

     }

   }

}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发到"开源充电器"版面了

请版主帮忙移至AVR版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