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max3000A为何不能下载程序?下载电路如何配置?【恢复】

楼主(2008-12-31):
我用的EPM3064ATC44-10,属于max3000A,不知为何不能下载程序

10芯的byteblaster mv 并口线,别人用可以下载,她是altera另外一个系列的CPLD,TCK接1K下拉,TMS接10K上拉,我也这样,却不行。

按照max300A的datasheet上的,50K上拉也不行。

按一本书上的max7000A的电路,TCK接1K下拉,TMS和TDI接1K上拉,也不行。

另外要是飞线转成8芯的jtag却可以下载,可见主电路没问题,但现在要用10芯的,不知怎么配置电路??谢谢

网友A:
我用过3064也没出过问题阿

我用QUARTUS ii 8.1

楼主:
原来是因为我用的maxplus,大概是8芯的jtag驱动装了,10芯的jtag驱动没装,换quartus就好了,再不用老掉牙的maxplus了

网友(2014-08-04):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3064也没出过问题阿

我用QUARTUS ii 8.1

您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但是怎么也下载不进去,软件是quartus9.0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