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程序看不懂,求助【恢复】

楼主(2008-12-31):
main()

{

di();

 inisub();//初始化端口

 while(1)

  {clrwdt();

   delay1ms(40);

 rst1702=0;

 delay1ms(20);

 retc=SPI_Init();

 if(retc) goto cardsub_end1;//错误

 retc=FM1702SL_Init();

 if(retc) goto cardsub_end1;

 retc=Request();

 if(retc)

 {rf_over=0;

         led=1;

 cardin=1;

         goto cardsub_end1;}

 if(rf_over) goto cardsub_end1;

 retc=Get_UID();

 if(retc)

 {delay1ms(10);

 retc=Get_UID();}

 if(retc) goto cardsub_end1;

  retc=Select_Tag();

 if(retc)goto cardsub_end1;

 di();

请问di();   这个是什么意思,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 PIC16F73单片机 )

网友:
di()是关那一部分的中断

=================================

全部

我在头文件里看不到,是不是我的头文件不对啊

=======================================================

这个应该是在PICC编译环境下的C语言写法,跟头文件无关,因为PICC认得di(),ei()

本贴被 zcllom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5,19:33:11.

楼主:
再请问,di()是关那一部分的中断,我在头文件里看不到,是不是我的头文件不对啊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帮助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在頭文件里的,好像是關中斷吧,還有個ei();

网友:
                     在没有其它C连接呀!在其它C文件里头.

楼主:
就是没有看到di();  在程序里就只看到有这个语句插在中间,好像没头没尾的,在数据手册里看到

小写字母(pp)及其含意:

pp

cc CCP1    osc OSC1

ck CLKOUT  rd RD

cs CS      rw RD 或WR

di SDI     sc SCK

do SDO     ss SS

所以觉得会不会di就是SDI呢,请指教

网友:
把di();贴出来,不然怎么回答里呢?

我猜可能是系统时间配置或分频设置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