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的199元stm32开发板驱动 ENC28J60以太网模块成功【恢复】

楼主(2008-12-31):
万利的199元stm32开发板驱动 ENC28J60以太网模块,刚刚调试通过.

开发环境是 RVMDK 3.22A,

代码参考了智林的演示程序,官方的sd卡spi,以及网上流传的avr+enc28j60的代码

以后stm32要是自带以太控制器,就不要跳这么多线了 (*^_^*)

web界面:

ping:

本贴被 3448001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31,23:07:58.

网友:
请问用来调试的线是哪里卖的?看样不错,再加个热缩管就更好的.

楼主:
这个线说起来惭愧

ednchina去年这个时候搞的收音机发射开发板散件里面附带的,

那个调频发射板现在都没装起来,

但是里面的零件被挪用完了

网友:
这种线很多地方卖啊

网友:
不错

用杜邦头线比较好点保险点

网友:
以太网我也测试一下,不错,这种线以前都是加到插头中了,今天一看,这样用更方便啊。

网友:
万利的板我没有买,ENC28J60买了4片就一直扔下没用过.改天在LPC2134上改下试试

网友:
不错啊,有空也弄一个来玩玩

网友:
强~~~  买万利已经3个多月了。。。  以太网还没提上议事日程

网友:
计得以前看过的。居然没置酷,找半天才找到。。。

网友:
我一直没搞明白,那个以太网的网页是怎么实现的?能不能做得很复杂,比如做数据库、曲线图显示什么的?

网友:
怎么少文件的,太不道德

楼主:
楼上的不道德先生,请问少哪个文件

网友:
最恨一种乞丐,给了他一块钱还嫌太少,还骂你全家.....

本贴被 hiu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5,17:41:06.

网友:
13楼的,留点口德!

网友:
【15楼】 hiux 佐雍  赞成

网友:
整个标记

网友(2009-03-31):
楼主好样的,我正要用这个做以太网^_^

网友:
请问有原理图吗?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裤子呢?

网友(2009-07-28):
这个要用交叉线还是直连线?,我跟电脑用直连线,
     while(1)
            {
        plen = enc28j60PacketReceive(BUFFER_SIZE, buf);
        if(plen==0)
                {
            continue;
                }
        }
一直收不到数据包,len=0或干脆len=1499,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代码就用楼主的代码,ENC28J60用ICDEV网做的那个小模块。?

网友:
好贴!应该给裤子的

网友:
要有一个接线图就好了

网友(2009-11-10):
粗略看了哈代码,好像楼主贴出的代码似乎有问题,至少并没有从avr下面完全的移植到stm32上哦

网友:
网线要用交叉线才行

网友:
不好意思上午没有仔细看,现在基本把代码看了一篇,没看到函数重定义的地方,呵呵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网页内容比较大,比如10K以上怎么用?

网友:
通过交叉线连接不掉包,可是通过网线连接交换机确大量的掉包,就是用搂主的代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奇怪!

网友:
万利板子我有,28J60小板自己做了一个,但28J60在北京不好买,等买到了我试试。
谢谢楼主

网友:
lz能否提供下怎么连线的,不胜感激~
email: 99763185@qq.com

网友(2009-12-23):
请教楼主,这是什么原因呀?(我用RVMDKv3.85)
我把你的文件解压后打开工程,第一个窗口:如下:

编译时如下:

编译出错内容全文为:
Build target 'Z32R'
compiling ENC28J60.C...
compiling Retarget.c...
compiling SPI.C...
SPI.C(40): warning:  #223-D: function "SPI_GetFlagStatus" declared implicitly
SPI.C(40): error:  #20: identifier "SPI_FLAG_TXE" is undefined
SPI.C(43): warning:  #223-D: function "SPI_SendData" declared implicitly
SPI.C(46): error:  #20: identifier "SPI_FLAG_RXNE" is undefined
SPI.C(49): warning:  #223-D: function "SPI_ReceiveData" declared implicitly
compiling STM32_Init.c...
compiling USART_Pol.c...
assembling STM32F10x.s...
compiling simple_server.c...
simple_server.c(94):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simple_server.c(113): warning:  #68-D: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simple_server.c(121):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21):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21):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21):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24):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24):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2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28):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33):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33):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33):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33):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39):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39):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39):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39):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3):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3):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3):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3):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145):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imple_server.c(253): warning:  #514-D: pointless comparison of unsigned integer with a negative constant
compiling ip_arp_udp_tcp.c...
ip_arp_udp_tcp.c(423): warning:  #1293-D: assignment in condition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感觉有点乱,理不出个关系来,晚上再试试,呵呵!

网友:
把其中一段改成这样就好了,编译可以通过了

//SPI1读写一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SPI1_ReadWrite(unsigned char writedat)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1, writedat);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网友(2010-04-12):
请问STM32怎么跟ENC28J60相连?酷贴就要酷到底啊!呵呵

网友:
万利的板子感觉文档不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次下载代码研究,所以再顶一次,呵呵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你这个用到操作系统没有啊,我是个新手,公司准备用这个嵌入网页,希望能给我点意见,这东西太棒了
    我  QQ  357204639
    邮箱: gxx357204639@163.com  希望加我!

网友:
如此连线:
ENC28J60         开发板(JP8位置)
CS               SD_CS(PD9)
SCK              SPI1_SCK(PA5)
SI               SPI1_MOSI(PA7)
SO               SPI1_MISO(PA6)
3.3v             开发板3.3V电源
GND              开发板地

网友(2010-06-26):
“基于UCOS-II”網頁里的這句話很誤導人哦,加上半天找不到main入口(後來找到在串口USART_Pol.c這個文件里),仲以為頂層還有UCOS代碼沒有給出呢。
多謝樓主貢獻出代碼,讓我確定了頭先遇到的問題不是我的硬件問題。(沒修改代碼,直接轉hex文件為bin下載到stm32里成功的)

网友:
多买点杜邦线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C28J60         开发板(JP8位置)
CS               SD_CS(PD9)
SCK              SPI1_SCK(PA5)
SI               SPI1_MOSI(PA7)
SO               SPI1_MISO(PA6)
3.3v             开发板3.3V电源
GND              开发板地

资料不全呀,还有ENC28J60的INT  RST CLOCK WOL 脚没有连接呀。

网友(2010-09-13):
我怎么mdk编译通不过啊,谁能指点一下SPI.C(40): error:  #20: identifier "SPI_FLAG_TXE" is undefined

网友:
好东西,虽然没跑起来,还是顶

网友:
mark  ENC28J60

网友(2010-11-24):
回复 楼主:

网友:
STM32和ENC28J60的引脚的完整连接是怎样的啊?

网友:
这个里面的uip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啊

网友(2011-01-12):
下载试试。
看代码好像lz使用了循环读取buf的方法。因为我使用了操作系统,不知道这个时间被中断后会怎么样?有没有考虑用DMA的方法?

网友:
楼主,可以具体一点吗?电路如何连接的?还有就是程序编译有错误啊。

网友(2011-04-02):
以太网 要学一下

网友:
这个不错,需要记住,谢谢分享

网友(2011-09-13):
太感谢了,今天拿了程序,在自己的ALIENTEK开发板上试了一下,终于可以PING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网址输入http://192.168.1.25/123456始终打不开。不过仍然很高兴,终于进一步了,再次感谢!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忙了一天,只PING通了一次,以后就再也PING不通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望楼主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顶一下,我也在我的板子上面测试一下,务必搞出来,给自己鸭梨

网友:
楼主贴点基于enc28j60的高速网络监控系统的源代码出来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万利的板子是107系类的片子吗??我手里只有F103的板子,对了,我买了一块enc28j60的模块,插在我的联想本本上接口灯都不亮,但是插在我同伴宏基的本本上接口的灯就亮了。不知道Lz遇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enc28j60         开发板(jp8位置)
cs               sd_cs(pd9)
sck              spi1_sck(pa5)
si               spi1_mosi(pa7)
so               spi1_miso(pa6)
3.3v             开发板3.3v电源
gnd              开发板地
资料不全呀,还有enc28j60的int  rst clock wol 脚没有连接呀。

同样的疑惑!

网友(2011-10-20):
还是用F107吧。为升级方便。就像以前USB都用NXP PUD11,现在都找不到了。

网友(2011-12-10):
我也买了块ENC28J60以太网模块,放了很长时间。有空搞来玩玩。

网友(2012-12-12):
做个记号

网友C(2013-01-14):
工程不完整

网友(2013-04-20):
引用 网友C:
工程不完整

对,,工程不完整啊,,,编译少了很多头文件

网友:
怎么缺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