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问题,IAR for NEC 除法出错【恢复】

楼主(2009-01-01):
         static unsigned int adValueSum=0;

          for(a=0;a<30;a++)

          {

            unsigned short adValue;

            AD_Start(ADChannel0);

            AD_Stop();

            AD_Read( &adValue );

            adValueSum=(adValueSum+adValue);

            if(a==29)

            {

              adResult=adValueSum/30;   /****就是这里老是有问题,计算出的结果好象永远是0,或者是溢出吗?按理说我只是取30次的AD平均数,应该不 会有问题的阿******/

              adResult=1024-adResult;

              adValueSum=0;

            }

          }

网友:
static unsigned int adValueSum=0;

何必static

或者是溢出

试 unsigned long adValueSum=0;

本贴被 cctn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6,09:23:38.

网友:
adResult=adValueSum/30;  分别看看adResult  ,adValueSum在内存中占了几个字节.

有的编译环境unsigned int 是4个字节.unsigned short 是2个字节.

网友:
可能是这个C编译器里面不支持乘除法,我看我的范例程序里是在ASM里面做乘除的

楼主:
adResult是unsigned int类型,unsigned long也试过不行

网友:
/30改成/30.0试一下

网友:
 adResult 这个是什么定义?

楼主:
adValue的值已经证实是正确的了,所以不用怀疑AD的操作,现在问题就是30次加法那里,如果不加这30次,而单独一次的话,结果就正确,就算是连续采样30次之后,只用第30次的结果也正确,就是一加起来再平均就不正确

网友:
AD_Start(ADChannel0);

AD_Read( &adValue );

AD_Stop();

试试改成这个

楼主:
看来新年各位都放假了

网友(2009-05-06):
为什么不做ad扫描32次?然后右移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