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rv+ucosii教程(待续)【恢复】

楼主(2009-01-01):
还在制作中,望提意见,帮我及时发现并修改,最后希望能在大冬天的要条裤子穿。

楼主:
请下载最新的更新和楼主位的文件,更新中有的就将楼主位的给替代了。

网友:
持续更新,COOL帖

楼主:
不好意思!

这段时间比较忙,昨天刚放假。看了回帖。对guiltcool 李迟 表示歉意,遗漏了一点东西(我的错误),修改了一下教程,并且装了Proteus试了试,现在上传改过的内容及proteus的仿真,注意将仿真单片机里的程序重新定位一下。

有问题请留言,过年不回家,就在这里把这个教程写完了吧,也算是有个交代!

祝大家过年好!!

本贴被 muslimsal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23,07:33:17.

网友:
楼主求救!我按教程里的方法,在proteus中仿真不了,一开始的任务是串口,不行,后来改成I/O口测试,也不行,运行一点反应也没有,程序编译通过了。是不是我的时钟频率选择得不对(我测试I/O口,好像与之无关吧?)?小弟新手,特请教!

楼主:
年终这段时间比较忙,可能要耽误一段时间了,不能及时回复与添加望谅解。

网友:
在 proteus 下仿真会出现 " Attemp to read external  RAM  when not  not enabled" 的错误!

与 usbfish的一样

网友:
潜力帖,先留名。正准备搞UCOS-II

网友:
太好了,谢谢雪中送炭,正在学习UCOS-II.

网友:
新年第一沙发.这帖必酷

网友(2009-10-25):
楼主很长时间没来了

网友(2010-08-12):
我的测试程序:
让两个小灯闪烁
结果:一个灯闪烁两次后,另一个灯接着闪烁两次。之后就没反应了。

直接跑的楼主的程序!!!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cos_ii.h"
#include "atmega128.h"

OS_STK TestTaskStk[100];
void TestTask(void* pdata);

OS_STK TestTaskStkb[100];
void TestTaskb(void* pdata);

OS_STK TestTaskStkc[100];
void TestTaskc(void* pdata);

void led_gprs_on()
{
PORTE &=~(1<<2);
}

void led_gprs_out()
{
PORTE |=(1<<2);
}

void led_sms_on()
{
PORTE &=~(1<<3);
}

void led_sms_out()
{
PORTE |=(1<<3);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1;i<1000;i++)
    ;
}

void _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while(i<n)
   {
    delay_1ms();
    i++;
   }
}

void _delay_s(unsigned int n)
{
int i=0;
   while(i<1000*n)
   {
    delay_1ms();
    i++;
   }

}

int main(void)
{
         DDRE |=(1<<2);
         DDRE |=(1<<3);
         PORTE |=(1<<2);
         PORTE |=(1<<3);

        OSInit();
        OSTaskCreate(TestTaskb,(void*)0,&TestTaskStkb[199],6);
        OSTaskCreate(TestTaskc,(void*)0,&TestTaskStkc[199],7);
        OSTaskCreate(TestTask,(void*)0,&TestTaskStk[199],0);
        OSStart();
}

void TestTask(void* pdata)
{
        pdata=pdata;
        while(1)
        {
                led_sms_on();
                _delay_s(1);
                led_sms_out();
                _delay_s(1);
                led_sms_on();
                _delay_s(1);
                led_sms_out();
                OSTimeDly(1000);
        }
}

void TestTaskb(void* pdata)
{
pdata=pdata;
while(1)
{
led_gprs_on();
_delay_s(1);
led_gprs_out();
_delay_s(1);
led_gprs_on();
_delay_s(1);
led_gprs_out();

  OSTimeDly(1);
}
}
void TestTaskc(void* pdata)
{
pdata=pdata;
while(1)
{
  OSTimeDly(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