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雕刻机能用来做线路板吗 【恢复】

楼主(2009-01-01):
请问阿莫 新的雕刻机能用来做线路板吗

我想买一台主要用于加工PCB线路板,如果能的话,加工精度能做到多少,能支持protel99吗

楼主:
相信阿莫的机器雕pcb肯定没问题,希望哪位高手能够将PROTEL直接转成雕刻机能识别的文件不是更好吗

网友:
11楼】 gao8051

积分:49

派别:

来自:

 我看了一些pcb雕刻线路板的机器都在1万到2万多,用倒是很方变的,直接把PROREL 99 倒进去,线路板一会就好了

阿莫的机器雕pcb肯定没问题,精度也肯定不含糊,但绝对不是你说的这么方便,雕刻机再好,出不来刀路白搭,,,这个我有切身体会。

你说的那种是为雕刻pcb这门设计的,还包括了相关软件,否则绝不是一会就好。

网友:
楼上介绍的是同志科技的,总感觉他的名字像GAY

楼主:
这个雕刻机1万5,很方便雕刻PCB,就是太贵

PCB雕刻机PCBXXXX特点:

 1.高效:制作一张普通100*100(mm)线路板仅需几分钟。

 2.精确:数控钻孔最小误差小于1mil(0.025mm)。

 3.方便自动:软硬件安装简便,制作就是点击操作系统功能键。

PROTEL.PCB文件导入机器驱程--DK,雕刻、钻孔、割边,全数控操作,一次成形。在计算机的软件控制下,三个动作单元(分别为X、Y、Z轴的驱动电机)做相应的动作,驱动高速旋转的主轴电机按程序指令做相应的运动。主轴电机带动刀具切削工件,把工件加工成用户要求的形状。线路板制作机应用的技术就是物理上的雕刻工艺。做出来的板不经过由湿到干,由冷到热的过程,敷铜付着力较强。机械动作严格按指令执行,不用放大镜肉眼就可以判断线路板有无粘连,有无暗断。而且,软件操作极其简单。

欢迎您联系我们获得PCB雕刻机的更多信息。

■ 说 明

PCB雕刻机PCBXXXX主要技术参数见下表:

项目 参数

型号 PCB2100

级别 标准静音型

最小线径、线隙 10mil(0.25mm)

工作台面(mm) 250X180

工作速度 1.8米/分钟

通讯方式 RS-232

通讯速率 57600bps

主轴转速 32000r/m

主轴功率 380W

电源 AC220V50Hz

操作系统 Win98/2000/XP

内存最小配置 256MB

体积(mm) 500*520*460

重量(Kg) 82

网友:
楼上贴点此类机器的信息出来。

楼主:
我看了一些pcb雕刻线路板的机器都在1万到2万多,用倒是很方变的,直接把PROREL 99 倒进去,线路板一会就好了

网友:
看了几天了, 雕刻机做电路板,用来做前期验证和原理检查真是太方便了, 莫大的机机应该是游刃有余. 但我更期待高端机型. 莫老大加油. 等待ing...

本贴被 stmot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5,02:00:53.

网友:
我的买机的主要用途就是PCB雕刻。

网友:
当然能做,不然要雕刻机干什么

网友:
或者,设定时,可以选择雕刻隔离的次数(圈数),次数越多,隔离效果越好。

网友:
【2楼】 gao8051

如果你不怕机器累惨,刀具磨损较快,多花点等待的工夫,由程序产生刀路的时候,设定将不要的铜皮也一并雕掉。那就安逸咯

CopperCAM有这个功能

网友:
做电路板的话我还是看好热转印和感光板,不过雕刻机可以用来加工机壳,这点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无奈囊中羞涩,等工作几年了再说吧,穷学生啊......

ps:上次看中了一个外壳,可惜是铁的,个人没法加工,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了个塑料的。无奈机械知识欠缺,开的孔不是位置不对就是丑得要死,相当郁闷了。

楼主:
手工撕皮还是需要经验的,有没有高人可以介绍一种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
我目前的机器是鹿原A型+目前的刀路水平,只能做tract=50mil,pad=90mil的板子(简单板子还都能用),再小的话就没办法手工钻孔了。

请注意以上线宽是我的水品,不是鹿原机器的水平,免得引起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