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的波形【恢复】

楼主(2009-01-01):
我用硬盘中的无刷电机做实验,等程序完善后在上正式的电机,但是发现该电机的波形和论坛中描述的无刷电机的波形不一致?请问一下高手这怎么会事?(占空比为100%,此波形是开闭驱动的,我使用了IR2103做上下管驱动,只是简单的进行延时换相,电机倒是在转,但是很容易失步停转)

其中一相的波形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其中一相的波形 (原文件名:DSC03096.JPG)

本贴被 cw62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1,18:54:51.

楼主:
wygood123在不在?

想知道你当时调试用的无刷是否硬盘的电机?我很怀疑硬盘电机的反电动势波形是否如论坛中描述的那种梯形波或正弦波?

楼主:
wygood123 你好

这个图和我开始一样。貌似LZ的测试方法错了。

注意测反电动势时,那个示波器的负极不是直接接电源地,而是电阻分压后的那个中点。

这个中点电压的波形也很奇怪,但不用理会。

你不通电时用手转动电机,示波器上会有很标准的正弦波形(我的电机是这样,也有可能是梯形的,视具体电机而定)。

按照我之前看过的反电动势的资料好像就是测试地和某个PHASE的波形呀?

那如楼上所说,如何检测反电动势过零?

望楼上赐教,谢谢!

网友:
补充一点,启动时,PWM占空比别用100%,那样试验很难进行。电压稍微高一点,电流就巨大~

我用硬盘电机实验时,采用的9%左右,电压10V。

网友:
这个图和我开始一样。貌似LZ的测试方法错了。

注意测反电动势时,那个示波器的负极不是直接接电源地,而是电阻分压后的那个中点。

这个中点电压的波形也很奇怪,但不用理会。

你不通电时用手转动电机,示波器上会有很标准的正弦波形(我的电机是这样,也有可能是梯形的,视具体电机而定)。

网友:
你的图看起来很费力呀^_^

MOS管不会损坏,我的电调到现在为止MOS管没有损坏过,有条件建议使用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直流电源。

Vgs是G极和S极的电压差,MOS导通时S极电压接近于D极电压,关闭时被驱动三极管下拉到GND电位,MOS不会击穿。

楼主:
我想的是先验证一下反电动势驱动无刷电机是否可行,上面这个波形是电机在较高速情况下旋转时某一项的波形,现在这个电机实际上是处在同步电机的工作状态,为什么不能产生呈斜线变化的感应电动势呢??我的驱动电路如下:

hn_ny_dxs 夏风

你好,看过你写的<驱动你的无刷电机>,我收益颇多,我想了解的是使用倍压整流,那么上管在导通的时候Vgs可能达到24V以上,是否容易损坏驱动MOS管?

本贴被 cw628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3,13:55:17.

网友:
何不从正式的电机开始呢,多走一段路干吗?

我也是初次玩无刷无感电机,直接上手航模无刷电机。

楼主:
是不是IR2103不适用于做这种电机的驱动,还是硬盘电机不能用这种检测方法??

楼主:
该项未加电时的反电动势不是梯形波的斜边,而是一条直线?????????????

无法检测过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