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阿莫!各位机械前辈! 一些关于雕刻机的问题 【恢复】

楼主(2009-01-02):
求助阿莫!各位雕刻机前辈! 一些关于雕刻机的问题     说明一下 本人菜鸟一个

1.如果要加工的模型的文件超过这个加工尺寸,雕刻机怎么提示通知用户?

2.如果雕刻机能判断模型的文件有没有超过加工尺寸,那么是哪个地方在判断,是mach设置的吗?{或者是设置控制卡的?[我不知道控制卡能不能设置,如果能的话]}

3.【加工尺寸肯定能改的】如果机器买来后要把z轴30mm加长成100mm的话,除了机械结构部分需要修改,还要在哪里改东西?或者设置什么东西?

4.57步进跟86步进那些有什么不同?

5.如果要自己diy个大点的雕刻机,机械部分做好了,是不是买张控制卡就行?承载的加工毛坯比较重的话,普通步进电机是不是够力能拉得动?

如果能解除我以上的疑问我真的感激不进,现在都没有什么系统的教程说明怎么diy,很是期待阿莫教材

本来都打算让朋友们给我捐些款以够买阿莫的2千多的鸡鸡,但是确实对雕刻机不是很熟悉,还有尺寸也不是刚好我想要的,只能暂时再观望观望

最后祝ourDEV新的一年更红火 鸡鸡好卖

楼主:
呵呵 谢谢【1楼】 zhaomq 回答  莫哥的好言相劝,我也是想买你们的雕刻机的,毕竟质量还有功能那些我们远远做不到,但是我就是想尝试尝试,发挥下diy的精神,年过经济好转的话我会买你们的鸡鸡的

现在我先要做好准备,这几天我都在学ug跟proe 到时候应该用得到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

像莫大你说的  5. 最简单与常用的应用是: 使用并口,不需要控制卡。

我在淘宝上找了一下 有那种卡卖,但具体还不是很明白

是不是电脑用mach软件 通过并口板 直接接步进就行了? 不用再接什么东西了吗?  下面这张板就够用吗?主轴又要接哪里呢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买下来,然后再买三个步进跟一个主轴, 看看是怎么用的

高人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
1. 有两种情况,加工范围大于工作台,包括x,y,z三轴,这个在制作刀路文件NC档时,就能知道,硬上机器的话,就是主轴会碰到限位开关,停机。二是工作原点定偏了,以至于发生了同样的结果。

3. 加工尺寸要改,几乎是换一套机器了。

有了机器,还有控制器驱动,要有控制软件mach,还要有雕刻的刀路数据NC档,这样才能基本完成雕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