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C仿真时修改IO口结果不正确!!【恢复】

楼主(2009-01-02):
用PICC进行仿真时,程序初始化程序如下:

 {

    GPIO=0x05;

    TRISIO=0x02;

    GPIO=0x35;

}

运行后GPIO口值始终未变,且TRISIO值为0x0a,在后续程序中无论怎么写GPIO寄存器,其值始终为0x04,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

急啊,谢谢!!!

楼主:
修改的就是锁存器啊

网友:
修改锁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