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2478开发板,一直无人问津,差哪了呢。【恢复】

楼主(2009-01-02):
前一阵做了一款ARM开发板,是抄的尤龙的板子,改了尤龙存在的问题。

一直无人问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希望给点意见。

下边是资源

中央处理器 ── LPC2478( NXP ),ARM7TDMI-S;

内部存储器 ── 512K内部Flash;

           ── 98K的内部SRAM;

外部内存   ── 64M外部NandFlash(K9F1208);

           ── 2M外部NorFlash(SST39VF160);

           ── 32M的外部SDRAM ;

串口       ── 两个RS232接口;

USB  接口  ── USB2.0规范,带联接状态指示灯,一个USB DEVICE,一个USB HOST, 一个USB OTG接口。

LCD接口    ── 支持TFT 24位(8:8:8)LCD接口;

CAN总线接口── 支持两路CAN总线;

SD/MMC卡接口── 一个 SD/MMC卡接口

音频接口   ── 采用音频译码芯片HT28V731,可直接播放音乐。

复位电路   ── 一个复位按键,并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调试及下载接口 ── 一个20芯标准JTAG接口,支持IAR,ADS1.2,KEIL等调试 ;

电源接口   ── 7-15V直流电源输入,带电源指示灯;

网络接口   ── 10/100M网络接口;

其它

── 四个小按键(两个中断),四个高亮LED;

── 一路AD,一路DA ,三路PWM;

请熟悉行情的人给指点一下如何改进

样子也不难看啊

本贴被 everbird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2,18:00:40.

楼主:
我开始看好这个芯片就因为是能支持TFT的ARM7,方便裸奔

网友:
差就差在你选错了MCU NXP的东西除了周功那里有点资料好像讨论的地方不多吧!

楼主:
我就做了10个,成本就接近400了。

网友:
我正在玩这个片子,作LCD显示的时候,不知道帧扫描结束该如何写,SDRAM的基地址应该是在LCD帧结束中断里更新吧,这样处理是否合适

  //VCompMIS

 regVal = LCD_INTSTAT;

  if ( (regVal&0x00000008) == 0x00000008 )

  {

  LCD_UPBASE=  LCD_VRAM_BASE_ADDR & ~7UL ;

  LCD_LPBASE=  LCD_VRAM_BASE_ADDR & ~7UL ;

  LCD_INTCLR |= 0x00000008;

  }

现在是用手按住SDRAM 的数据口,屏幕才会有色块,不然SDRAM就只有地址线有信号,数据口没有任何输出.据此我猜想;应该是显示缓冲区的基址未更新,致使访问 SDRAM超出原来设定的缓冲区,使数据读出的是未初试化的部分.

网友:
我觉得做太复杂了,我自己也做了一块这个芯片的板子,后来调试发现主要就用到lcd,sdram,其他的基本不用,其他的如nand,i2s什么的要用也是arm9比较合适,这个cpu速度不行啊

网友:
板子很漂亮,帮你顶一下。

我在考虑买ARM开发板,无奈银两不够T_T

网友:
搂主其实做得非常漂亮,很用心,在我看来简直就是耀眼

不过我从来用不起开发板,只有热转印/万用板/杜邦线比较现实

网友:
to 【8楼】 everbird

建议要么低端:价格很重要,买这个的一般都是新手入门用 基本功能就够

要么高端:把功能 质量 服务弄上去

刚创业的话  只能先低端  跑量  等名气,资金到一定了  才能销售上去

楼主:
7楼说的我也想了,这芯片要是把所有功能连出来,那些外围电路贵啊,你那里卖DP83848多少钱,

本贴被 everbird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2,19:24:31.

网友:
to 【5楼】 everbird

这个价格属于鸡肋了

没钱的会去买个2手或者mini2440之流

有钱的就买高端1000+的了

楼主:
4楼的,你用的代码是自己做的么,我有尤龙的你要的话加我QQ给你传参考一下

网友(2010-07-22):
楼主还有空PCB板不?   还有点话   卖我一块   adszmc@tom.com

网友:
提个建议吧:板子很好,但你没有抓住用2478的人员的心里,
2478最主要的是把lcd接口这块弄好,做成565接口,然后加上触摸屏接口,再加上32Msdram,加上norFlash,引出网口1个232口,其它的能省则省,2478能力有限,搞这么全把价格搞上去了谁还买?

网友:
前段时间在淘宝上找2478的开发板呢,就看中的板子和楼主的板子一模一样,就两个人在卖,问了问,还没货 - -

网友:
估计是名气和价格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段时间在淘宝上找2478的开发板呢,就看中的板子和楼主的板子一模一样,就两个人在卖,问了问,还没货 - -

你开发板搞定没?

网友:
没呢,其他的有点贵就没买,UBOOT 和 uclinux都搞到手了,板子还没来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