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雕刻机的请谈谈使用经验吧。 【恢复】

楼主(2009-01-02):
首先恭贺莫老大的jj出来了,看起来非常漂亮,忍不住也想买一台,不过我一直在忍,想等莫老的的其他的型号的jj.

我是看彩虹的帖子买的鹿原的雕刻机,应该是B型,原来也是打算雕刻pcb,在这之前都是热转印。

1.雕刻机速度慢,鹿原的移动速度较慢,调快了有丢步,可能是设计的限制,只能这么快了吧。不知道老大的机器x,y移动的速度是多少

2、工作台不平,听网友说应该自己铣出一个平面,又找不到合适的材料,而且铣一个平面又太慢。这样雕刻的时候是深浅不一。非常影响效果。

3、建立gc文件较为麻烦,也是影响pcb使用的,通过protel出的pcb,然后在artcam,按照鹿原介绍的说明方法太费劲了(他们的说明书太难看懂了,我是不停的试验才了解的,可能和本人的基础不行有关),还要考虑输出比。我现在是用protel导出cad文件。还可以。

4、x/y/z行程都短,导致在实际使用时经常需要调节位置,这个我是摸索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规律。

5、自动钻孔真是非常方便。看着都舒服,如果移动速度快点就好了。

最后,比较了热转印和雕刻pcb,我还是最终放弃了用雕刻机雕刻pcb,目前打算用感光板试验一下,雕刻机用来钻孔和刻pcb的外形,pcb仍然采用热转印。

因为是业余爱好,有时对付外壳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从市场买的外壳有时没有cad文件,就需要自己去量,后来我才用我弟弟装修剩下的一种板材的边角料,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通过刻这个板子的外形和钻孔,然后在外科上试验,效率大增,如果有一种设备,能很快得到外壳的数据就好了。

1、热转印:打印、热转印、腐蚀、钻孔、剪切,数转印最重要和麻烦,这是我当时换雕刻机的原因。

2、雕刻机:输出文件、生成刀路、雕刻(处理平台等)、钻孔、剪切,数生成和雕刻最麻烦,尤其是雕刻,这也是我放弃雕刻机雕刻pcb的原因。

我正在试验采用感光板,打算步骤:

打印、感光、腐蚀、钻孔、剪切,钻孔和剪切使用雕刻机,不知道这样的组合会怎样,从淘宝上买了一种说是专用的腐蚀剂,还不知道效果,最后看看综合的时间和麻烦程度是什么样了,钻孔不知道针对不同孔径的孔,如何生成不同的钻孔文件,这块我是分别生成的,处理起来较为麻烦,哪位能支个招。

总之,玩好雕刻机需要软件、硬件、加时间、加耐心、加细心才行,到现在快2年了,废了一批刀,才算有点感觉,前一段时间看到打印pcb,我也拆了一台打印机,发现实现起来也不容易,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业余能快速、精确的制作pcb呀。

我感觉雕刻机重要和难的地方:

1、生成刀路。

2、对刀、确定原点、

3、工件夹具。

4、照明。

5、除尘。

6、换刀。

7、速度。

8、噪音。

所以也特别想关注莫老大的雕刻机在这几个地方的办法,通过论坛帖子了解老大的照明、对刀、夹具都考虑到了,说是不错,没有看到照片,什么时候老大能发个机器工作时的图片看看。

以上是使用的一些瞎说,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最好能多沟通使用经验和技巧,再好的设备也需要会使用才行。

大家谈谈使用经验!

莫老大,帖子第一次发错板块了,我重发了一遍,把那个删了吧。

本贴被 ndus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2,23:30:51.

网友:
“x,y轴最高工作速度”   就是G0代码移动的速度     armok的机器F值可以到5000吗?    如果可以我定一台

网友:
【2楼】 armok 阿莫

积分:42409

派别:

来自:ourdev.cn 站长

 【楼主位】 ndust  ,

你的问题太多了。 正如有网友描述的:我们的机型,与鹿原的是完全不同档次的东东。

我只回答你的第一条问题,你就知道与鹿原相比,我们的JJ是多么的强悍了: “不知道老大的机器x,y移动的速度是多少”

答案是:比鹿原快十倍以上。

阿莫,一直很佩服你认真的做事态度。

这两天看各处论坛到处在吵架,觉得心里不太舒服。

大家认真做事,吵架会有作用吗?大概有些人想吧水搅浑。。。

我这人一向这方面很RZ。

呵呵,还是比较向往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境界。

还是事实来说话的好。

阿莫一直提到比鹿原快十倍以上。

应该是有前提吧。

我觉得应该说清楚一些,要不然会给人不好的印象。

网友:
步进电机的特性  速度越快 扭力越小  伺服电机没有这种情况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因为不太懂,所以当时感觉应该和pc的并口速度、控制箱器件、还有电机有关,只要电机速度快了,移动速度就会快的,但是电机的转速受并口发出的脉冲控制的,那个地方又问题都会影响速度的。

现在不清楚阿莫的jj的具体参数,还有主轴电机的功率和转速,影响刀呀。

网友:
【2楼】 armok 阿莫

积分:42409

派别:

来自:ourdev.cn 站长

 【楼主位】 ndust  ,

你的问题太多了。 正如有网友描述的:我们的机型,与鹿原的是完全不同档次的东东。

我只回答你的第一条问题,你就知道与鹿原相比,我们的JJ是多么的强悍了: “不知道老大的机器x,y移动的速度是多少”

答案是:比鹿原快十倍以上。

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10倍   很难想象的

如果鹿原的F值能到500     哪莫大的JJ不是 f要5000     这个好像要伺服电机才可以

等测试出来   看来我也要买一台

本贴被 5igoogl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4,22:55:32.

网友:
看样子你以前用的是鹿?的机,你不要和那个机比,论坛的应该比那个快得多,这和驱动电压有关的,鹿?的能到8mm/s,论坛的估计应该有20mm/s,这么算的话,我的时间估计还多了1倍,算是比较保守的

楼主:
回【8楼】 333aaa

我用的是B型机,在2008年2期电子制作上写的是6~12mm/s,我试验改了很多次,比较稳定的还是8mm/s,太快了会丢步。

另外大致计算时间可以按8楼的网友计算,但是通过artcam得到的刀路文件,会有很多重复的刀路,有时还会沿弧线或边缘再刻一遍,不知道是我软件使用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所以实际使用的时间要长,10*10我没有刻过,但是刻过10*4.2的,包括刻外框,刻外框时进刀我选的小了点,1.5mm厚的是3次进刀,大约在2个半小时左右,准确的记不住了,当时没有记点,当然还和你的pcb线路有关,复杂的时间肯定长,如果再加上打孔等,换刀等,差不多3个多小时,如果再加上制作刀路,时间就更长了。不过打孔和刻外框印象深刻,效果不错。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雕刻机雕刻,不采用撕皮的方法,雕走所有不要的部份,10cm*10cm的板大约要多长时间

-----

简单计算一下:用0.1半径的尖刀,直径0.2,100/0.2 = 500行扫描,再乘10cm = 50000mm,论坛的机器,每分钟600mm应该是有的,这样就会是83分钟,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刻个样品,这个速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雕刻机雕刻,不采用撕皮的方法,雕走所有不要的部份,10cm*10cm的板大约要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位】 ndust

...如果有一种设备,能很快得到外壳的数据就好了。 ...

That's 3 d digitizer

http://images.google.ca/images?hl=en&sa=3&q=3+d+digitizer&btnG=Search+images

网友:
鹿原的2800,莫大比鹿原快十倍以上,才3200!值!

可是有些人心里可能不是很舒服,没有本事嘴巴还不干净。又找事!

那些人永远也理解不了电子行业需要JJ来干什么!

本贴被 keil_c5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3,06:17:18.

网友:
没有用过雕刻机,拉张沙发过来听听,后面的人记得拿板凳。